小车站不稳急求大侠给予指点

楼主(2014-07-30):
我的小车能动了   就是站不稳   P值给大了稍微倾斜一点PWM值输出就很大   D值改小会有点改善

现在的情况就是让它自己平衡会倒下去  如果用手去压它反而不会到  请各位大侠给分享一点经验

网友:
重心弄高点试试

楼主:
我现在把轮子加大了  感觉比以前好些了  但还是晃晃就倒下了  一会加高试试

网友A:
重心越低越好,先看看波形吧,再调P,P往大的调,整体刚性比较强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越低越好,先看看波形吧,再调P,P往大的调,整体刚性比较强才好。

P都调到很大来回晃动 D值给的都振动了还是站不住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都调到很大来回晃动 D值给的都振动了还是站不住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形啊 ...

看看D极性有没搞反了,没有的话就再多试几个PD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D极性有没搞反了,没有的话就再多试几个PD参数吧

d的极性,怎样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D极性有没搞反了,没有的话就再多试几个PD参数吧

D的极性怎么判断?                   现在就是往一个方向跑了一点在倒下去啊  我刚刚直接把P值给到15   D给0    小车在那拼命晃了几下往一个方向就倒下去了    电机扭矩应该不小    难道说波形真的有无问题吗

网友:
D值取反试下看效果,就知道极性了

网友(2014-09-07):
PWM  = Kp*Angle + Kd*Gyro_x;          //PID:角速度和角度    只有这条语句可以让车子站稳吗?

网友:
加点积分试试,另外D大一点不会容易倒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