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1.1 提示错误

楼主(2014-07-30):
我用的是XP的系统,编辑程序的时候如果切换软件或者切换文件就会提示下面的问题,按了保存也提示,如果按SAVE ALL就不提示了。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应该是你同一个文件在俩个文本编辑器下编辑吧。

网友B:
很明显你编辑了没有保存就切换了

网友:
同时打开了两次,上一次修改了没有保存所以导致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同一个文件在俩个文本编辑器下编辑吧。

不是的,只是用quartus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你编辑了没有保存就切换了

重新装了一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