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翻译进度帖:AN4904,千呼万唤始出来

楼主(2014-07-30):
终于翻译完了,中间好多波折,不提它了。。。
内容就不贴了,都在文件中

在翻译方式选择上翻了大跟头,先选的foxit edit,结果把文档布局搞乱了,还修改不回来了,翻译全部作废重来
后来按照shawn_bu的做法,也选择acrobat,无奈竟然不会用,下载其已翻译完文档照抄格式,选用字体 普通用adobesongstf-light,黑体用adobeHeistd-light(shawn_bu黑体其实用的是宋体瞄黑框,发现不好看改用黑体就可以了)

理解内容时又遇上麻烦,又耽搁

最后吐槽下,此文档低级错误不少,排版检查把关不严

楼主:
我自己也顶下

这个文档是pt100测温哦  用的东西挺简单,但是技巧确实很有新意   大家有事没事看看应用笔记可以学到好多东西的
电流镜比例放大+定点小数Q31

网友A:
目录的链接已经不在对应的位置上了,还是需要Adobe软件把链接的位置编辑下的。
其他的翻译的不错呢~就是字体格式最好修改下,现在的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顶下

这个文档是pt100测温哦  用的东西挺简单,但是技巧确实很有新意   大家有事没事看看应用笔记 ...

以前做过PT100测温的电路,用的恒流法,用豪兰德恒流源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录的链接已经不在对应的位置上了,还是需要Adobe软件把链接的位置编辑下的。
其他的翻译的不错呢~就是字 ...

目录我回头看看吧,字体是adobe自带字体,很有可能别处显示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PT100测温的电路,用的恒流法,用豪兰德恒流源测量~

howland电流源不是说稳定性不好么,最后啥情况?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作,下下来看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howland电流源不是说稳定性不好么,最后啥情况?

最后的测量也没有其他高精度的设备测量,只有一个四位半的万用表。
我觉得豪兰德恒流源至少比那个电流镜好吧,
电流镜是分立的元件,而运放至少是集成的,各项参数应该是优于分立元件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录我回头看看吧,字体是adobe自带字体,很有可能别处显示不对

目录的链接不在原来的位置是因为翻译后,中文和原来对应的英文的链接不在一个位置了。
你用Adobe Acrobat Pro在编辑和添加链接的选项选中后可以看到原来的链接的位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录的链接不在原来的位置是因为翻译后,中文和原来对应的英文的链接不在一个位置了。
你用Adobe Acrobat ...

第一页上的目录确实有点问题,回头我去改下吧,字体还好吧。。。我用foxit阅读器打开显示比较正常

这是我看到的有关howland电流源的评论

网友B:
Pt100,好高大上的传感器呀。只用过Pt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100,好高大上的传感器呀。只用过Pt1000

这个不清楚啊,都是铂电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页上的目录确实有点问题,回头我去改下吧,字体还好吧。。。我用foxit阅读器打开显示比较正常

这是 ...

恩,确实如图片所说的问题。
但是图4.12只能算一个电流阱,但是测温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啊,都是铂电阻吧

PT100要比pt1000贵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造福大家啊

楼主:
这样子啊

网友:
PT100  一半用于校准其他测温产品使用,在真正的产品上才使用PT1000

网友C:
在不?请查看这个帖子,领回你修改后的版本: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1638-1-1.html
并把你最终修改后的翻译版本上传,在上面链接的帖子里给我留言你最终版链接以及楼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不?请查看这个帖子,领回你修改后的版本: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1638-1-1.html
并把你最终 ...

好的 我改好了上传下

第一页 目录部分缺少了第3节,原文档就是暂缺的,我加不上去,否则格式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改好了上传下

第一页 目录部分缺少了第3节,原文档就是暂缺的,我加不上去,否则格式错误

你是word编辑的吗?
那肯定要加上了,这个太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word编辑的吗?
那肯定要加上了,这个太明显了。

是用 adobe acrobat 改的

楼主:
感谢莫大加精,多出好多飞币

网友:
被楼主头像吸引了

网友D:
现在飞思卡尔的资料死越来越完善了呢

楼主(2014-08-30):
引用 网友D:
现在飞思卡尔的资料死越来越完善了呢

还行吧,一起努力

网友(2017-02-15):
请问LZ用PT100测量 -20~300℃ 测量分辨率0.1℃(稳定读数) 有啥比较稳定,价格低廉的办法吗?目前我用的是ADI公司的芯片  1个字贵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