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灵越14r5437为啥用U启动装WIN7时,不能从WIN PE中进硬盘

楼主(2014-07-30):
我同学是Dell灵越14r5437的电脑,用U启动装WIN7时,进入WIN8 PE后,进入我的电脑后找不到硬盘,是不是需要从BIOS中进行设置?

网友A:
修改BIOS硬盘的属性achi 为兼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BIOS硬盘的属性achi 为兼容模式。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B:
有些BIOS未必有这样的选择,拿个安装版的光盘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BIOS未必有这样的选择,拿个安装版的光盘装吧。

用光盘装的,现在已经装好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