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23模块的开机问题

楼主(2014-07-30):
我使用MG323 GPRS模块,使用TERM_ON进行开关机,实验结果,关机正常,开机需要开机五六次才能成功,也就是控制IO口产生五六次高低电平才能开机成功,请高手帮忙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时间不够?

我怀疑是不是时间太长了,低电平时间两次分别设置为8秒和15秒,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时间不够?

有没有可能是TERM_ON控制线的长度太长了?我把GPRS单独做在一个PCB上,控制板和GPRS板通过一个母线板连接,控制线很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TERM_ON控制线的长度太长了?我把GPRS单独做在一个PCB上,控制板和GPRS板通过一个母线板连接 ...

控制线通过三极管控制没问题,你可以飞线短接试试,排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线通过三极管控制没问题,你可以飞线短接试试,排除问题

我试过使用三极管,效果一样,都是多次开机(五六次)才能开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线通过三极管控制没问题,你可以飞线短接试试,排除问题

MG323如果接在5V电源上会不会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时间不够?

MG323如果接在5V电源上会不会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时间不够?

你们用的MG323的TERM_ON是否应该加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MG323如果接在5V电源上会不会烧坏了?

看手册,具体忘记了

网友:
第一,老老实实的做出符合规范的电压进行供电,否则烧模块一点都不冤枉你!第二,开机线直接电阻拉到地,上电就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