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QX启动文件在哪里?我想将融丝置位!(已解决)

楼主(2014-07-30):
RT,我现在烧进去后能用JFlash读出来,想将融丝置位,但是找不到在哪个文件中!

网友A:
启动文件时 mqx/source/psp/cortex_m/core/m4/boo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文件时 mqx/source/psp/cortex_m/core/m4/boot.s

看了,里面没有可以改融丝的地方啊!

网友B:
融丝不是硬件吗? 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融丝不是硬件吗? 怎么操作的

其它的启动文件里会有,但是我没有在MQX中找到!

网友A:
请问 你所说的 熔丝的英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你所说的 熔丝的英文是什么

就是FSEC那个保护位的常量定义位置

网友: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在 mqx\source\bsp\[twrkd100m]\vectors.c

网友A:
/* Configuration values for flash controller */
#define CONFIG_1        (uint32_t)0xffffffff
#define CONFIG_2        (uint32_t)0xffffffff
#define CONFIG_3        (uint32_t)0xffffffff
#define CONFIG_4        (uint32_t)0xfffffffe

其中CONFIG_4即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onfiguration values for flash controller */
#define CONFIG_1        (uint32_t)0xffffffff
#define ...

谢谢!帮大忙了!

网友C:
回答你的是我们的MQX工程师哦。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答你的是我们的MQX工程师哦。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呢。

你帮忙给结一下,我已经不能编辑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帮忙给结一下,我已经不能编辑了!呵呵!

已经结贴了。

网友D(2014-09-05):
熔丝可以软件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熔丝可以软件操作吗?

飞思卡尔的跟别的不一样,他在Flash里面有块Flash配置域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在RESET的时候会把Flash里的数据自动Load到寄存器中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的跟别的不一样,他在Flash里面有块Flash配置域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在RESET的时候会把Flash里的数 ...

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虽然之前自己用过xs128,但是对于这块芯片,还算是很陌生的。
之前学过AVR,貌似也是有过熔丝位的设置,估计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虽然之前自己用过xs128,但是对于这块芯片,还算是很陌生的。
之前学过AVR,貌似也 ...

AVR好多年没用过了,都忘记了!

网友:
的确跟AVR的相似, AVR是在烧录工具中直接勾选, FSL看工程师的回复是先在代码中定义 然后在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