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学习中的疑惑

楼主(2014-07-30):
1.GPS信号在射频前端经过下变频变为4.092MHZ的一句是什么,这个下变频到中频的这个中频频段是随意选择的还是根据26M晶振倍频得出的,不是很理解,这个中频频率的选择。
2 目前看到在很多设计中采用同相正交(IQ)形式进行混频,而不是采用直接混频,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
3 目前在很多设计中看到采用一次混频的方式,虽然这种方案有节省器件的优势,但是它会存在镜像频率的问题,会对带通滤波器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不是对信号产生很大的干扰吗

网友A:
I Q 变频就是为了抑制镜像

网友B:
中频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定吧。

网友C:
直接变频没有镜像哦。对带通没啥要求(带外blocking除外)
单独GPS的没有必要用4.092MHz,估计是为了兼容GNSS/beidou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变频没有镜像哦。对带通没啥要求(带外blocking除外)
单独GPS的没有必要用4.092MHz,估计是为了兼容GN ...

不是哈 直接下变频不就是一次混频么,怎么会没有镜像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变频没有镜像哦。对带通没啥要求(带外blocking除外)
单独GPS的没有必要用4.092MHz,估计是为了兼容GN ...

GNSS每种信号的载波频率不同而已,但是这个和我下变频后的中频信号的频率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频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定吧。

我也不知道,但是看到很多书上都会使用4.092MHZ这个参数,让我很疑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Q 变频就是为了抑制镜像

正交方式可以抑制镜像?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这是RF的内容,不是GPS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GNSS每种信号的载波频率不同而已,但是这个和我下变频后的中频信号的频率有啥关系 ...

有中频才有镜像,

RF信号说,什么是镜像

本振说,你看向我,镜像就在你眼中

就是下面这个关系

镜像       本振           GPS信号

至于你说兼容GNSS不需要考虑中频,那是因为你把GLONASS这些信号看成了窄带,它们是有带宽的,你的中频不够高,负频率就会混叠到你的信号来。

IQ正交混频,抑制镜像,这个原理估计你得多看看书,一下子有点不易说清。概括一句话是,正交信号在旋转之后会抵消负频率的部分,也就消除了镜像,镜像的本质是负频率。

不过楼上说的对,这是RF‘(或者说DSP也行)的问题,不是GP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