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GPRS模块能改装成点对点通讯用吗?

楼主(2014-07-30):
今天突然想到一个事。现在很多远距离的通讯模块很贵,稳定性还不好。能不能用GPRS模块改一个呀。性能肯定稳定可靠呀。价格也是绝对便宜的呀。
不知道这样改的难度有多少。请熟悉的说说看呢

网友:
直接点对点肯定不行的,除非你有钱跟移动签个协议,给个固定IP你。只能通过中服务器转发。

便宜吗?每个月都要给移动进贡

楼主:
我指的是有能力把FLASH里面程序改成点对点通讯方式。如果还是要移动的话直接拿张卡岂不更好。
理论上硬件好像是不需要改动的。主要是软件要改

网友A:
不通过基站。一般基站离手机能多远,空旷地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过基站。一般基站离手机能多远,空旷地带

2km总有吧。
再远也没意思了

网友:
研究一下伪基站,应该相似

网友:
某宝的对讲机很贵吗?

网友:
点对点浪费资源

网友:
可以采用WIFI模块啊。各种频率的几乎都有。比如900MHZ
1.2G
2.1G
3G
3.5G
5G
5.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