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电子体重计如何检测到有人站上去的,什么原理

楼主(2014-07-30):
最近一直有个疑问,现在网上卖的电子体重计,平时液晶屏是灭的,人站上去就显示体重,不用开关机,请问大神检测原理是什么?
可能的方案:
(1)心跳检测:即秤的ic间歇性的工作,1S时间唤醒一次,检测传感器是否有收据
(2)震动传感器:拆了个电子体重计,发现里面就一个被黑东西封起来的ic芯片,没有什么震动检测的东西。
(3)电子体重计ic集成压差检测电路:通过拆开电子秤,发现是个全桥测量电路,通过压差反应体重数据。

如果用单片机做的话,电池供电,不知道怎样才能在人站到秤上后激活单片机。

网友:
感觉方案3最靠谱,当检测到电压超过一定数据,一个中断产生,唤醒MCU

网友A:
有轻触开关装在脚里面,唤醒单片机!

网友B: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开来4楼还有更好的方案,分享一下吧

楼主:
我没发现电子体重计的脚里面有轻触开关啊。

网友C:
电子体重秤里面有个人场感应电路。感应到人场后,开机显示,称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体重秤里面有个人场感应电路。感应到人场后,开机显示,称重。

放重物也可以的,就是检测重量,大于一定重量才能检测到

楼主:
那这个大于一定重量也还是得去激活单片机的,它是怎样的原理去激活单片机呢,为了确保低功耗,单片机平时应该是休眠的。
至于人场感应电路,这个得好好看看了,没发现板子上有特殊的东西啊。

网友D:
单片机根本没有睡着一直检测压敏电桥当数值波动过大时候就认为有东西了开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根本没有睡着一直检测压敏电桥当数值波动过大时候就认为有东西了开显示 ...

同意,不过关了显示屏而已,,

网友:
没有重物  电桥输出跟零票比较后为零 不产生终端 只要一有重物 电桥输出跟零票结果不为零 产生终端 唤醒MCU工作 更换终端终端方式 没有重物 电桥输出与零票比较为零 产生终端   MCU更换下次终端方式 MCU休眠
等待下次唤醒

网友:
没有重物  电桥输出跟零票比较后为零 不产生中断 只要一有重物 电桥输出跟零票结果不为零 产生中断  唤醒MCU工作 更换中断 方式 没有重物 电桥输出与零票比较为零 产生中断    MCU更换下次中断 方式 MCU休眠
等待下次唤醒

网友:
没听说过ST的活跃停机模式麽,原理应该是类似的,间歇性工作和睡眠,降低功耗

网友E:
我见过一种 抬起来一起  就能亮起来的, 估计是 震动传感器

网友F:
我见过的电子人体称都有轻触开关

网友:
是第(1)种方案,唤醒后检测本次AD与上次AD的差值,以判断是否开机,一般是做到5kg开机。

网友G:
最早的是加一个开关

网友:
有的移动电源是没有kaiguanwd

网友:
有的移动电源没有开关,就是根据有没有负载来确定是否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的电子人体称都有轻触开关

我拆过的自动开机的都没有这种开关。

网友:
定时唤醒检测电压差

网友:
都是用轻触开关的

网友:
中断 唤醒MCU,低功耗单片机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感觉轻触开关最靠谱,

可以深度睡眠. 能做到很低的功耗.

我家的己经用了二年多了.一节扭扣电池,还有电.

网友:
拆开过,四个脚上都接了电线,可能是压力类传感器

网友:
现在的玻璃的体重计应该是中断唤醒的,行程很小用轻触开关应该不行

楼主:
我也觉得是中端唤醒的,就是不知道如何产生中断。比较器?    桥式测量电路上有四个节点,一对对应的节点上分别接电源和地,另外一对节点上接S+ 、S-,通过差分方式接到AD传感器,没体重时,压力传感器电阻不会发生变化,S+和S-都是VCC/2,所以此时的电压差为零,当有重量后,阻值发生变化,S+和S-存在压差,压差大小反应体重情况。是不是可以用个低功耗的比较器负责产生中断唤醒单片机?

网友:
有2种方式唤醒:

1)轻触开关,人踩上去,开关会闭合,激发MCU管脚唤醒,工作后检测重量变化,如果一段时间没动静,自动再次休眠,这是当前大部分采用的方式;
2)压电方式,人踩上去,或者脚碰一下,压电陶瓷会振动,产生的电压来唤醒MCU,后面的工作同上,以前的见过,现在很少有看到。

做这种秤的芯片,大多都是所有功能全集成的方式,电源LDO,MCU,AD,PGA,LCD驱动,外围只需几个RC,卖的都是裸片,甚至厂家连程序都帮你烧好,自己邦定生产即可。价格便宜得无法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一种 抬起来一起  就能亮起来的, 估计是 震动传感器

水银开关吧。跟摇摇棒一个原理吧。

网友:
应该是水银开关

网友:
是方案1。
CPU间歇性工作,采集AD值,判断是否达到开机重量(人体秤一般会在5KG以上)

网友:
方案一,做到两年以上的使用时间也可以

网友(2014-09-13):
我觉得不是人场感应啊 。。
应该是机器一直在低速工作(维持低电流,同时也可以判断压力传感器),当检测到压力变化时 唤醒屏幕 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中断唤醒,是肯定的。问题是如何唤醒?外部开关》还是传感器给脉冲信号。或者单片机上只有某个部位在工作。

网友:
应该是方案一,我测过家里的,电池总电流大概每五百毫秒会增大一下,剩下时间都是纳安级别

网友:
电容式触摸开关中断唤醒怎么样

网友:
定时唤醒

网友:
我公司的人体秤都是4个脚,有一个脚上安装轻触开关的

网友:
估计是ad那里的看门狗

网友:
具体说来,方式如下:
1、外部机械信号唤醒:如:按键唤醒,在秤脚内容有个锅仔片,人站上去后会闭合,会唤醒MCU;(某一些站上去嘎嘣嘎嘣响的就是这样)
2、内部自行唤醒:这种就是MCU没隔一段时间自动唤醒一下,检测当前重量或者检测某些条件,满足条件了点亮LCD等显示屏;

网友:
应该使用单片机唤醒功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轻触开关装在脚里面,唤醒单片机!

这个才是最简单的,说不定这个开关就直接控制着电源呢。

网友:
觉得是中断唤醒的方式

网友:
觉得是单片机一直工作,检测到一定重量后才打开显示,耗电也就显示屏吧,单片机不需用多少电量……

网友:
二楼三楼的方案都可以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
关显示屏->休眠->唤醒,检测有无重物->有就开显示屏显示,无就继续休眠
也就是隔一段时间唤醒起来检测看有无重物

网友:
拆过,用的轻触

网友:
应该是1吧

网友:
应该是电桥检测到一定的值以后 就唤醒单片机

网友:
觉得用轻触开关方案比较好,间歇检测方案的功耗大

网友:
之前拆了个,是用压电陶瓷坐唤醒的,原理不是直接压,而是需要动一下称使其振动,然后触发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研究过这个,不过这种不需要连续工作,不需要记忆的,肯定优先选用中断唤醒,至于具体方式就看各个厂家实现了.

网友:
压力传感器?

网友:
定时唤醒,深度睡眠

网友:
工作1ms,休眠1秒钟,那么1小时就只工作了3.6秒,-天只工作86,4秒

网友:
同意佛头,专用裸片。里边都不一定有单片机。

网友:
还是看看砖家怎么说吧

网友:
可能是隔多少秒唤醒一次吧,没有显示而已

网友:
一般是振动或者按键唤醒,看看有没有类似蜂鸣片一样的东西

网友:
我用的人体电子秤,每次都要用脚轻触一下才开始工作,拆开里面看过,有个震动传感器。

网友:
重量传感,超过重量唤醒cpu

网友:
没想到还这么多道道啊,MCU应该是深度休眠

网友: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功耗低,反应要快。

网友:
家里有个体重计,后来摔碎了。拆开看发现有个陶瓷压电片。百思不得其解,因为那个体重计重来不发声的。后来把压电片拆了,发现不能自动唤醒了,装上就正常。才明白陶瓷压电片是用来唤醒的。

网友:
压敏电阻吧,当数值波动过大时候,利用外部中断唤醒单片机吧

网友:
低功耗的比较器。。

网友:
看了70楼的描述,学习了

网友:
拆过,是轻触开关!

网友:
待机检测重量,大于新生婴儿就显示。

网友:
会不会是压力传感器 感觉轻触开关可能性更大 简单可靠

网友:
肯定是低速模式间歇性采集AD了。

网友:
低速模式定期检测。

网友:
感觉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70楼和我想的一样……陶瓷压电片受压力发电,产生一个脉冲信号。这个脉冲信号足够大的话,可以给单片机外部中断用于唤醒单片机。或者,直接使开启整个电路的mos管,然后自锁。到休眠的时候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或者切断MOS管电源自杀都可以。

网友:
我觉得是压力开关,成本低,还比较可靠

网友:
我感觉弄复杂了。。。。

网友:
间歇检测简单有效

网友:
检测超过阀值开显示 或者中断触发唤醒睡眠模式 等等 这个不难

网友:
呵呵呵 这类电子体重计精度一般都不敢恭维唉 应该研究如何提高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这种功耗一般都很低的,一直开机都没有问题,只不过屏幕关闭,

网友:
一般普及的都是轻触开关啦,当然高档货可能不一样!

网友:
我猜是压敏传感器?

网友:
压敏电阻直接触发io中断?

网友:
感觉只是关了显示屏而已

网友:
上面说只是关了显示屏的可能没做过电池供电的产品吧,按你的电池1000mah来算,单片机工作一般要几个ma(算很少了),那就算你全板只有一个单片机也只能工作十来二十天。

网友:
感觉想复杂了

网友:
我觉得光关了显示屏这个靠谱

网友:
学习了,我觉得是压力开关。

网友:
实现的方法五花八门,我拆过一台是用方法一实现的

网友:
这个帖子看了这么久,发现差不多一半的回复,都是猜测,凭想当然的就给意见了原来这拍脑袋想当然有这么大的群众基础啊,怪不得马克死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严重同意,看来很多人都没做过产品,成本,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早的是加一个开关

你这头像也能通过啊

网友:
我认为是 :机械的开关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别乱猜啊

网友:
有没有一个结果?好想知道,菜鸟学习中

网友:
很早之前上学的时候之前拆过一个,内部用的是 压电陶瓷震动 传感器,只有要震动,就会唤醒,用手敲电子秤的旁边也会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