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做的450千瓦11段高温隧道炉触摸屏画面及PLC程序

楼主(2014-07-30):
威纶通界面.模数用三菱的FX2N-4DA。数模控制也是用三菱的FX2N-4ad。。可控硅用的是三相电力调整器

。。。。。。。。。。。。。。。。
三菱PLC程序

网友A:
不懂,表示很神奇

网友B:
触屏画面很漂亮,PLC程序是三菱的吗?

楼主:
类似吧。。。。。。。。。。。。都是图形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屏画面很漂亮,PLC程序是三菱的吗?

谢谢哈。对啊。是三菱的

网友C:
没有美工的结果就是这么单调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美工的结果就是这么单调难看

呵呵,还望多多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表示很神奇

你是高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高手吧。。。。。。。。。。。

阿莫坛子里混的不打诳语!!
真心表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美工的结果就是这么单调难看

哈哈!顶这个,楼主的东西是外行看了乱点头,内行看了直摇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莫坛子里混的不打诳语!!
真心表赞!

呵呵。我也是懂得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顶这个,楼主的东西是外行看了乱点头,内行看了直摇头啊

哈哈。大佬。也不要这么个打击嘛 。。。。。。。。反正这么乱已投入运行

网友E:
我还是不太建议触摸屏做得太密集,工线上都是粗手粗脚的工人,没有你们开发人员的纤细的手指去操作,..
程序编写怎么不用GX Developer呢,我觉得那个比你这个好用好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大佬。也不要这么个打击嘛 。。。。。。。。反正这么乱已投入运行  ...

哈哈,其实很不错了 —— 只是看你在得意,所以打击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不太建议触摸屏做得太密集,工线上都是粗手粗脚的工人,没有你们开发人员的纤细的手指去操作,..
程序编 ...

呵呵,多谢指教 ,是用的GX Developer8.8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其实很不错了 —— 只是看你在得意,所以打击一下哈!

呵呵,其实我也是懂得一点而已。。还望大侠多多指点啊

网友F:
现在三菱的Gx Works 2 比Gx Developer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三菱的Gx Works 2 比Gx Developer好用

喔,谢谢。那我要试试

网友:
gx works2用了就上瘾

网友:
自从用了Gx Works2,我就彻底的抛弃了Gx Developer了
不过有部分CPU还是要用Gx Developer,但是工作中基本上用不到

网友G:
lz的程序不写注释啊,这个习惯不好。
lz的触摸屏是10寸的吧?如果是7寸右下角的按钮误点的概率大
界面做的漂亮,领导有面子,操作工嫌晃眼

网友H:
屏做得有点乱,另外PID调节部分加密码锁定会更好,我也是做这行的,希望楼主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屏做得有点乱,另外PID调节部分加密码锁定会更好,我也是做这行的,希望楼主多指教,谢谢 ...

呵呵,很多东西要请教你才真 。。多谢指点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很多东西要请教你才真 。。多谢指点哈

楼主过谦了,补充一下刚才关于PID界面的说明,只是提示非专业人员不要动,他们就是要改也奈何不了他们,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改,你来咬我啊”。到时出问题还不是叫你跑过去一趟。收不收费小事,跑来跑去很烦的,以前吃这样的亏吃怕了。又不能咬那些操作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过谦了,补充一下刚才关于PID界面的说明,只是提示非专业人员不要动,他们就是要改也奈何不了他们, ...

问题是一个调节也要叫你啊,我后来干脆不设任何权限(空白),但问题又出来了,被操作工改了密码,我自己都不知道了,重新下载工程才能清掉. 我的风格也有点向楼主,能挤在一屏尽量挤在一屏,都悔当年一上美术课就打瞌睡.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题是一个调节也要叫你啊,我后来干脆不设任何权限(空白),但问题又出来了,被操作工改了密码,我自己都不知 ...

二级权限呀,操作工一个操作权限,客户的管理层一个权限,把密码给客户的管理员或者客户的工程师,这样就可以了,要怎么调他们去调,我们一般都是这么搞的,到他们的人不会调的时候我们就会电话沟通,调哪个参数,数值是多少,直接告诉他们就可以了。懒得跑。不然自己很累,费用也大。

网友J:
说实话,看的我眼晕。
色彩对比太重口味了。多看看你手机的界面吧。扁平化的图标不错。

网友:
突出该突出的,不该突出的内容尽量颜色落差不要太大。整个屏幕一眼看过去没有看到重点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程序不写注释啊,这个习惯不好。
lz的触摸屏是10寸的吧?如果是7寸右下角的按钮误点的概率大
界面做的 ...

呵呵,早。。有写注释的啊,我关掉了
是威纶通10寸屏
多谢·点评啊。还望多多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程序不写注释啊,这个习惯不好。
lz的触摸屏是10寸的吧?如果是7寸右下角的按钮误点的概率大
界面做的 ...

大侠早。。。呵呵,布局弄的不是很好。我会改正的。望多多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实话,看的我眼晕。
色彩对比太重口味了。多看看你手机的界面吧。扁平化的图标不错。

大侠早。。。呵呵,布局弄的不是很好。我会改正的。望多多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屏做得有点乱,另外PID调节部分加密码锁定会更好,我也是做这行的,希望楼主多指教,谢谢 ...

呵呵。我只在进入系统设置了密码登陆界面。谢谢指正

网友K:
懂一点点,  也做过维纶的HMI,没有楼主做的复杂也没有楼主做的漂亮,但是我还是感觉楼主做的界面,不好看。

其实我想说的是为什么 维纶提供的素材库不能做的漂亮点。 当然也可能是我等人不懂的搭配。

网友:
很久没用过PLC HMI了

网友L:
变频器画面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画面做的不错

呵呵。谢谢。我只不过拍了实物图片。然后在上面做了相应的相关按钮及显示。让操作更直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K:
懂一点点,  也做过维纶的HMI,没有楼主做的复杂也没有楼主做的漂亮,但是我还是感觉楼主做的界面,不好看 ...

可能图库资源不夠好。也许我学艺不精。还有待加強

网友M:
引用 楼主:
类似吧。。。。。。。。。。。。都是图形语言

什么图形语言?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什么图形语言?请教下。

呵呵。对我来说这图形语言真的很笼统。这样说吧:譬如我放个开关图形,那么你肯定知道,啊!这个是开关!!哈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呵呵。对我来说这图形语言真的很笼统。这样说吧:譬如我放个开关图形,那么你肯定知道,啊!这个是开关! ...

只是问下你是在什么开发环境下做的界面?Gx Works2,还是Gx Developer,还是vc、vb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是问下你是在什么开发环境下做的界面?Gx Works2,还是Gx Developer,还是vc、vb之类? ...

呵呵。威纶EB8000

网友N:
LZ高人啊,温度控制能精确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高人啊,温度控制能精确到多少呢?

呵呵。高人没露面 。温度我没有用温度采集模块,可能又没有热电偶冷端补偿。所以热点偶传输也比较远。所以现在和实际测的温度想差15度左右。。但PID控制很准,上下浮动2,3度左右

网友O:
功能不少!但是触摸屏不是这样画的,不能直接简单把单件的实物搬在画面上,堆在一起就行,一定要找专业的美工设计!!多参考网上的界面设计或者直接参考windows的界面菜单。。。。。。

网友O:
看看这个

以前做的项目

网友P:
lz 公司还要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功能不少!但是触摸屏不是这样画的,不能直接简单把单件的实物搬在画面上,堆在一起就行,一定要找专业的美 ...

多谢前辈指导啊。我会努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看这个

前辈果然高手。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 公司还要人不?

本公司前途一片黑暗。~~~~

网友:
同行啊,我也做不好这个触摸屏画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高人没露面 。温度我没有用温度采集模块,可能又没有热电偶冷端补偿。所以热点偶传输也比较 ...

对于大惯性对象,pid已近不错了。再追求更好精度,要更换算法了

网友(2014-08-29):
  应该加个美女上去

网友(2014-10-06):
引用 网友F:
现在三菱的Gx Works 2 比Gx Developer好用

不用FB 的话,用GXWORKS2意义不大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开源的空间吗?  winform做的?

网友:
真漂亮,,感谢分享,

用的是什么开源的空间吗?  winform做的?

请指导,谢谢,,愿上帝祝福你,

网友:
前辈,能说说你用的是什么控件吗?

网友:
通用触摸屏做的人机界面通常比较丑陋,而且国产特色明显。多看看进口设备的界面布局,颜色配合,不要闭门造车

网友:
再有机会好好学下

网友:
界面挺漂亮的,不知用PLC做出的界面和单片机做出来难度差异大不大?没有玩过PLC

网友:
看不到图片,留名学习一下

网友:
画的好啊,我用信捷的tg765画过,没有你的好看!

网友:
颜色搭配确实是个学问。

网友(2014-12-27):
太花骚了, 老外的设备颜色不多,干净整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