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空调出风口温度16.5度啊?

楼主(2014-07-30):
前段时间买了三台三菱电机的zf-09 直流变频一级能效空调。5700元一台。
最近这段时间热起来来使用,发现室内温度在33度。制冷就只能到27-28度。
总感觉制冷很慢,而且调到16度。感觉温度也不会感觉很冷。最多就是感觉不冷不热。
出风口量了两台空调,一台出风口温度在16.5-17.5。另外一台在15.5度左右。
打电话给三菱总部,当地的售后叫了一个装格力的临时员工过来看了。量了一下压力,看了一下我房间面积大小,都没有问题。
问了一下我安装的时候安装师傅有没有抽真空。我说抽了,只不过比较短,没有说明书里面说的抽那么久。
然后他量了压力,说压力什么都正常。开始他还没量温度的时候,我问他出风口一般温度是多少?
他给我说一般是10-14度。结果全部压力测完了,我问他空调是有问题吗?
他就说按现在测量的情况来看,空调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制冷效果不怎么强而已。也许三菱变频空调就这样?
然后我问他,那现在要怎么处理?他说这问题他也解决不了了,他说把情况反映给他们三菱售后那边。

然后就一直没消息了。现在我有点郁闷,难道传说三菱电机的效果就这样?制冷能力很弱?出风口温度达到16度以上?
我打算再打个电话给他们总部反映情况,可好像出风口温度又没有什么标准?难道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室外温度如果很高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明显室外温度高的话制冷就是不明显!最近西安出奇的热,空调确实不给力的。只要出风口温度低,然后大风量吹就可以。

网友:
影响空调的制冷效果有很多的因素的,不过出风口温度在12 ~ 17度之间都是正常的,很少会有空调的出风口温度低于12度的,这个出风口的温度与室外的温度高低有关。

这就是热交换比率的问题了,室外的温度越高,室内出风口的温度也会随之升高。空调的出风口温度是不受遥控器的温度调整的(目前这个是很多人的误区,都以为出风口温度是用遥控器来设置的)。

网友:
空调没问题只有两个原因,
房间密封性较差。
室外机放置处温度较高。而且散热不畅通。

网友:
室外机的出风口上不能有任何遮挡物。否则影响热交换。

网友:
风速调到最高了吗

网友A:
还是以前的窗机制冷好,空气潮一点都会吹白雾。
冷凝水流到冷凝器上,还有打水轮,室外温度高也影响不太大。

网友:
一般新装空调出风口温度在13℃左右为正常,出风口温度和房间面积无关,变频空调温度下降速度会慢些。
安装变频空调必须先抽真空,不然效果会很差,也影响压缩机寿命。
空调我不会买三菱,经手的坏板实在太多了,进口品牌比较喜欢大金和富士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以前的窗机制冷好,空气潮一点都会吹白雾。
冷凝水流到冷凝器上,还有打水轮,室外温度高也影响不太大 ...

那电表转得也是哗哗的。

现在的空调效率怎么得也比那个时候的老东西高半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电表转得也是哗哗的。

现在的空调效率怎么得也比那个时候的老东西高半个数量级。 ...

电表哗哗的倒是没感觉到,倒是制冷强劲让我很怀念。
现在用的格力,和海尔的柜机,也没觉得能比以前省电但出风口温度比之前用的窗机要高很多。

网友C:
这民用空调和机房空调差别还是蛮大的哈,机房空调出风口温度规定不能低于22度,否则制冷量都结露耗掉了,效率很低,散热主要靠大风量风机猛吹。

网友:
按照规定,只要出风口比进风口的温度低10度,这空调就算合格。有些房间的墙壁会受到太阳照射,或者房间太大

网友D:
最近室内温度一直在25-26度左右徘徊,但是湿度很高,三菱电机空调设定为24度室外机几乎完全不工作……只能设定为22度左右才可以少量制冷,所谓的地面测温真是个坑啊……温度设定到18度才真的发力……
不过风力确实大,空调最高效的方式就是大风猛吹,而这方面做得确实不错,就是大风的时候噪音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民用空调和机房空调差别还是蛮大的哈,机房空调出风口温度规定不能低于22度,否则制冷量都结露耗掉了,效 ...

机房那个是精密空调,这个是舒适性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室内温度一直在25-26度左右徘徊,但是湿度很高,三菱电机空调设定为24度室外机几乎完全不工作……只能 ...

确实啊,三菱电机的空调风力是真的大啊,我开最小风力,跟格力的最大风力差不多啊。
而且风速开大了,简直就像鼓风机啊,声音也超大。还有个什么动态地面测温,跟个眼睛样的东西
真不清楚是什么作用。

网友:
格力海尔你不买 买鬼子货

网友E:
R410雪种如果抽真空不足有濕氣的話水會和雪种內的氨反應水會越來越多,而且每開一次管路必須更換乾燥器。然而壓縮機很快壞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啊,三菱电机的空调风力是真的大啊,我开最小风力,跟格力的最大风力差不多啊。
而且风速开大了,简 ...

恩,结露对制冷效率是坏事,但对人是好事,空气干燥了,体感温度自然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啊,三菱电机的空调风力是真的大啊,我开最小风力,跟格力的最大风力差不多啊。
而且风速开大了,简 ...

还有12m的超远送风,直吹威力和电扇有的一拼,温度还没降,除湿之后,室内吹的感觉凉爽了
一般空调都是测量进风口温度,进风口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才会停机,三菱这个是地面加权测温,地面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就停机,好处是因为扫射范围大,所以哪里热吹哪里,比如白天有光照靠窗的地方热,就狂吹那里,不至于有的地方热有的太冷,浪费电力还不舒适

网友:
用个加湿器给房间加湿

网友:
引用 网友E:
R410雪种如果抽真空不足有濕氣的話水會和雪种內的氨反應水會越來越多,而且每開一次管路必須更換乾燥器。然 ...

R410要抽真空是因为使用的油是用POE合成油,这油是多元固脂类多由酸和醇合成而来:(酸+醇=脂+水)这一反应过程是可逆的,也就是说冷冻油遇水也会逆反应成为酸和醇,而这个酸会和系统里的金属发生反应产生金属盐颗粒,能造成系统堵塞。POE合成油被人调侃为一块大海绵,和之前氟利昂R22压缩机用的矿物油相比,吸水比矿物油快,吸水量是矿物油的18倍,容易堵住滤网
咱们讨论的不是大型空调,管路中没有氨,R410如果抽真空不符合要求,机器故障率非常高。而且R410泄露后即使重新抽真空加注效果也不太好,特别是中高端采用电子膨胀阀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