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写数字占了汉字那个16*16大小怎么改?

楼主(2014-07-30):
一个字符是16*8的,但是第二个字符和第一个字符还相隔了一个16*8的位置

网友:
画自己的字模

网友:
先把你的意图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A:
区分全半角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分全半角就行了

不是啊,我在英文状态下输入的,显示的是个变量,保存的数字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B:
还没看懂意思,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看懂意思,就解决了。。

自己找到了问题

网友:
半角字符和全角字符,可以自己对镜像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