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 thread应用模块使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30):
按照手册,添加了  RT_USING_MODULE, --keep __rtmsym_*  和   rt_module_system_init(),但在keil中编译后有错误

是不是还要添加什么文件?

网友A:
没有scons来编译吧,scons会自动加上的

网友:
缺什么就加什么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scons来编译吧,scons会自动加上的

谢谢你的回复,刚刚用scons编译了一遍,果然自动加上了,但还是有个错误,rt_module_system_init 函数没有定义,
另外还想请教这些函数是在哪个文件中定义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rtthread_manual.zh手册中提到的函数rt_module_system_init()应改为rt_system_module_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