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怎么能使fs_open 加载两个不同位置的数组?

楼主(2014-07-31):
现有两个数组,一个放在const类型存入FLASH里面,另一个放入RAM里面,怎么弄才能使fs_open(char *name, struct fs_file *file)先读取flash地址在读取ram地址的数组呢?

原函数定义:
const char OK1[2200]={固定值};
         char OK2[50];
int
fs_open(char *name, struct fs_file *file)
{
  struct fsdata_file_noconst *f;

  for (f = (struct fsdata_file_noconst *)FS_ROOT; f != NULL; f = (struct fsdata_file_noconst *)f->next)
  {
    if (!strcmp(name, f->name))
    {
      file->data = f->data;
      file->len = f->len;
      return 1;
    }
  }
  return 0;
}

fs_open("/OK.html", &file);//这里如何同时加载两个数组的数据呢?
hs->file = file.data;
hs->left = file.len;
send_data(pcb, hs);

网友:
调两次不行?

楼主:
调用两次,前一次页面的数据有一部分就被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