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LLC的么,看不懂原因啊

楼主(2014-07-31):
什么K,Q值,弄不到什么意思。

网友A:
微芯有个应用笔记写得相当详细

网友B:
没做过,看过点,K=Lp/Ls,一般K值是自己设定的,不能太大也不不能太小,K太小Lp小励磁电流大,通态损耗大效率就低,K也不能太大否则负载变化时频率变化较大并且峰值电压增益变小,控制器容易工作在电容区了。Q会根据K选取一个最大的Q值,只要此时电压增益满足要求,那么其他条件也都满足了,此Q可以取小些,这样余量更大些,但是效率会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芯有个应用笔记写得相当详细

微芯还有LLC的文档呢?文档名字是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芯还有LLC的文档呢?文档名字是什么啊?

微芯有好多电源的资料,并且是中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微芯有好多电源的资料,并且是中文的

我搜了一下LLC关键字,貌似都是数字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搜了一下LLC关键字,貌似都是数字控制的

微芯最主要的产品线之一就是dsPIC。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微芯最主要的产品线之一就是dsPIC。

恩,那都是数字控制了,应该就是根据输出负载变化,电压变化--反馈放大--mcu内部算法做个VCO,占空比和死区都是固定占空比,只改变频率就可以了,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恩,那都是数字控制了,应该就是根据输出负载变化,电压变化--反馈放大--mcu内部算法做个VCO,占空比和死 ...

不清楚,没研究过dsPIC实现LLC的AN,看过PSFB的,数字控制的最大优势就是死区可变,基本上可以保证90%负载范围内的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看过点,K=Lp/Ls,一般K值是自己设定的,不能太大也不不能太小,K太小Lp小励磁电流大,通态损耗大 ...

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没研究过dsPIC实现LLC的AN,看过PSFB的,数字控制的最大优势就是死区可变,基本上可以保证90%负 ...

版主讲讲LLC方面的K和Q还有一些难点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讲讲LLC方面的K和Q还有一些难点呗

先补一下LC电路的基础自然就能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