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超级电容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4-07-31):
手上有两只3.3F/2.7V的法拉电容串联使用,没有资料,请问一般充电电流最大为多少,充电电路设计上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看你的供电电源了,问过厂家,厂家说直接充没关系,问题是这玩意充电不加限流的话,供电电源直接就因电流超载报警停机,后来没辙加了20欧的限流电阻。加电阻后又存在放电电流也被限流的问题,后来在电阻上并一个二极管,用于放电通道,结果二极管也有压降导致放电电压低了0.7V,总之没有什么特别完美的,按照自身需求来设计吧。

网友:
可以用普通的充电管理电路来冲,当然这个充电电流没那么严格,可以非常大的电流来充电。

有什么试验结果记得上来发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供电电源了,问过厂家,厂家说直接充没关系,问题是这玩意充电不加限流的话,供电电源直接就因电流超 ...

呵呵,你忘了MOS管是专门干这个的。PMOS管高端开关,NMOS管地端开关。

网友:
串联充电时候偏压问题不好解决。特别是这种大电流充电,加平衡分压电阻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忘了MOS管是专门干这个的。PMOS管高端开关,NMOS管地端开关。

我擦咧,兄台一语点醒啊,我居然没想到这里还能用MOS管,低内阻高电流正好用,以前钻牛角尖了。

网友C:
串起用,确实要注意平衡问题,而且两端电压要控制,不能长期处于最大电压值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起用,确实要注意平衡问题,而且两端电压要控制,不能长期处于最大电压值工作。 ...

想法是充电电压小于两电容额定电压之和,这样的话,需要控制电压平衡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法是充电电压小于两电容额定电压之和,这样的话,需要控制电压平衡吗 ...

肯定要小,就看你小多少。这个跟电容本身的品质、工艺一致性关系比较大。电压越高,不平衡现象的风险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要小,就看你小多少。这个跟电容本身的品质、工艺一致性关系比较大。电压越高,不平衡现象的风险就越 ...

两电容标称额定电压和为5.4V,用5V通过限流电阻,再经过1N4007后给电容充电,充满后两电容的电压为4.5V,这样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电容标称额定电压和为5.4V,用5V通过限流电阻,再经过1N4007后给电容充电,充满后两电容的电压为4.5V, ...

5V以下这样用,问题应该不大,除非电容质量确实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电容标称额定电压和为5.4V,用5V通过限流电阻,再经过1N4007后给电容充电,充满后两电容的电压为4.5V, ...

每个电容并个小点的电阻均衡.

网友:
这种最好是用厂家自己做成的5.4v的,厂家也是两个串联的,但经过筛选的,一致性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