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DMP输出的陀螺仪和加速计数据含义

楼主(2014-07-31):
stm32 dmp驱动,由这个函数

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

可知dmp能读出 陀螺仪,加速度,四元数 等的数据。

在线调试所得的数据如下:

陀螺仪,加速度数据是short型,但肯定不是16ad的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如下所示:

原始数据是16位补码形式,简单做个处理便可

MPU6050ReadAcc(ACCEL);
                delay_ms(10);
                  printf("加速度:%8.3f %8.3f %8.3f ",(float)((ACCEL[0]/16384.0f)*9.81f),(float)((ACCEL[1]/16384.0f)*9.81f),(float)((ACCEL[2]/16384.0f)*9.81f));
                                                                                                   //量程+-2g,除以灵敏度16384变成单位g乘以9.81变成m/s2
                MPU6050ReadGyro(GYRO);
                delay_ms(10);
                printf("陀螺仪: %8.3f %8.3f %8.3f",(float)((GYRO[0]/(131.0f))/57.3f),(float)((GYRO[1]/(131.0f))/57.3f),(float)((GYRO[2]/(131.0f))/57.3f));
                                                                                                   //量程+-2000,除以灵敏度16.4变成单位°/s再除弧度制系数57.3得出弧度制rad/s
                MPU6050_ReturnTemp(&TEMP);
                delay_ms(10);
                printf("温度: %d \r\n",TEMP);
                delay_ms(1000);

而dmp得出的 陀螺仪,加速度显然不是16位补码形式。 有哪们大神知道它们表示的含义吗?求教

网友(2014-09-10):
请问下你现在弄明白DMP里输出的陀螺仪、加速度数据的含义了吗?

网友(2015-03-20):
问题己解决,dmp输出的数据和原始iic输出的数据都是short,由图可知accel[2]对应的为1个g,而选用的量程是2g,对应的lsb是16384,计算一下刚好为一个重力加速度。陀螺仪的数据也是一样的。

得出一个结论:加速度和角速度由DMP输出比原始iic输出更精准!(静止状态下实验数据)

网友:
补充说明:

原始数据:

dmp数据:

网友(2015-08-15):
动态数据不行 静态的dmp数据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