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变压器想输出12v和5v,只有让电流变小这一个方法么?

楼主(2014-07-31):
桥堆之后   转12v和转5v的  电路 并在一起  有没有别的 输出方法了
PS  我只是大一模电神马的 都不懂,刚刚接触电子设计竞赛  想走硬件方面的  各位前辈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A:
多做动手,自己买元件搭电路设计

网友:
用个DC-DC芯片来弄?

网友B:
很多方法了
理论上并不是电流变小,而正相反,电压低了电流输出相对变大

简单的就7812 7805吧

网友C:
用降压式开关稳压电路,调节电压只需要控制开关管开关时间就可以,线性稳压电路效率太差,纹波很大,拿不了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降压式开关稳压电路,调节电压只需要控制开关管开关时间就可以,线性稳压电路效率太差,纹波很大,拿不了 ...

线性稳压电路纹波比开关电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 15转到12  一个15转到5   是不是  两个电路  并在一起, 这样 分别输出的 电流是不是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方法了
理论上并不是电流变小,而正相反,电压低了电流输出相对变大

相对 1个 变压器 1个芯片来说   1个变压器后面  这样  输出2个电压  是不是 电流会比 1对1 的小,会小很多么    难道  不会变小么?

网友D:
这个还要看你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也就是变压器的最大输出电流。。
7805 直接接15V输出。。7805要加散热片。。7805接到7812后边7812加个稍大点的散热片。。关键还要看你负载。12V和5v大概要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做动手,自己买元件搭电路设计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要看你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也就是变压器的最大输出电流。。
7805 直接接15V输出。。7805要加散热片 ...

7805  接在7812后面,用2个7812么?
如果  7812后面接7805,12v电压接出来,负载之后   会影响 后面的 5v电压的 输出吧

网友D:
不会。。有人直接用TO-220封装的7805直接从15v那边输入。只要散热足够。也是可以用的。。好些垃圾仪表都是直接取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有人直接用TO-220封装的7805直接从15v那边输入。只要散热足够。也是可以用的。。好些垃圾仪表都是 ...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
淘宝上搜:2596,搞定

网友:
最简单:DC-DC,稍复杂:7805,7812,复杂:运放+晶体管。电源是系统的重要部分,学习电源设计也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简单的小电流:7812,7805
功率大一点用:2576或2596,发热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