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尔曼滤波的疑问???(已解决)

楼主(2014-07-31):
float angle, angle_dot;         //外部需要引用的变量
//-------------------------------------------------------
// 0.00015     //0.0001
const float Q_angle=0.001, Q_gyro=0.003, R_angle=0.5, dt=0.005;
//0.0001         //0.00015        //1.2
//注意:dt的取值为kalman滤波器采样时间;         //0.8
static float P[2][2] = {
    { 1, 0 },
    { 0, 1 }
};

static float Pdot[4] ={0,0,0,0};

static const char C_0 = 1;

static float q_bias, angle_err, PCt_0, PCt_1, E, K_0, K_1, t_0, t_1;
//-------------------------------------------------------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ngle_m,float gyro_m)          //gyro_m:gyro_measure
{
    angle+=(gyro_m-q_bias) * dt;

    Pdot[0]=Q_angle - P[0][1] - P[1][0];
    Pdot[1]=- P[1][1];
    Pdot[2]=- P[1][1];
    Pdot[3]=Q_gyro;

    P[0][0] += Pdot[0] * dt;
    P[0][1] += Pdot[1] * dt;
    P[1][0] += Pdot[2] * dt;
    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ngle_m - angle;

    PCt_0 = C_0 * P[0][0];
    PCt_1 = C_0 * 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0][1];

    P[0][0] -= K_0 * t_0;
    P[0][1] -= K_0 * t_1;
    P[1][0] -= K_1 * t_0;
    P[1][1] -= K_1 * t_1;

    angle   += K_0 * angle_err;
    q_bias  += K_1 * angle_err;
    angle_dot = gyro_m-q_bias;
}
代码是这样的   angle 角度angle_dot 是 角速度。PCt_0, PCt_1, E, K_0, K_1, t_0, t_1;   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p_dot的是怎么来的。。。一直搞不懂。。。。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种只需调整积分时间dt就行吧,Kg 也是变化的吧)!!!

网友A:
没玩过
但AMO论坛里一搜一大把卡尔曼滤波相关的帖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
但AMO论坛里一搜一大把卡尔曼滤波相关的帖子呢。

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就要深究到卡尔曼滤波的原理了

网友:
好像很高端,不知道能不能用到温度滤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要深究到卡尔曼滤波的原理了

看了原理   看不懂。。。  在追问下 调节的时候  是调那几个参数?????

网友:
还是要好好看看卡尔曼算法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和哪些参数有关,然后再结合到你的程序中。

网友C:
楼主还是先找些论文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先找些论文研究研究。

找了 看了 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 看了 看不懂。

肯定要看,慢慢看啊,要不就是高级的滤波算法了,你只有领会了精神才好调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要看,慢慢看啊,要不就是高级的滤波算法了,你只有领会了精神才好调试嘛。 ...

可能是我数学还给数学老师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数学功底要加强

楼主:
发现了  数学  很重要啊、

网友:
这个,四轴区讨论的人多一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数学还给数学老师了。。。  好的 谢谢。

那倒不至于,主要是这种复杂的算法,要慢慢看,找资料,耐心研读,研读啊!
然后你就会豁然开朗了。

网友D:
知道大概原理,就可以开始调了。深入就得看数学推导了

网友:
不懂  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大概原理,就可以开始调了。深入就得看数学推导了

原理还是懂一点点。。。

网友:
做平衡车时用过,当时想弄明白的查了资料说是基于协方差,可没看懂,用的时候我改了积分时间。

网友:
没搞过这个滤波,对我来说是新名词,关注学习

网友:
楼主搞懂后可以专门开个帖子教导我们一下啊

网友E:
建议楼主到智能车制作论坛发帖问一下,那儿玩这个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到智能车制作论坛发帖问一下,那儿玩这个的比较多。

发过。。 没人回答。

网友:
复杂的算法啊

楼主:
确实有点复杂。。。。  还是不太能理解。。   不会推导。

网友F:
最近看卡尔曼也是很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看卡尔曼也是很头疼啊~

你也在做  平衡车。。。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4-09-01):
我这边一个两轮平衡车,好久都站不起来,纠结啊。

网友:
昨天才和坛友收了一对电机,准备再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