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调试IMX536的板子,晶振不起振(已解决)

楼主(2014-07-31):
正在调试IMX536的板子,DA9053输出电源均正常,板子晶振不起振,用万用表测晶振引脚无电压,另一块好板子晶振引脚电压约为0.66V,请问IMX536板子晶振起振的基本条件有哪些,电源最少需要哪几组?请调试过的朋友帮帮忙,也请飞思卡尔的工程师提供一点支持。万分感谢!

下图是上电顺序,我想知道在哪个位置晶振起振了,在哪个位置CPU开始运行了

已经对照最后一幅图把电源都查了一遍,电源没有问题,晶振还是不起振

网友A:
没用过i.MX 只用过Kinetis 的路过,晶振不起振不都查晶振电路吗?
以前我遇到过的都是焊接没焊好、晶振与负载电容不匹配这样的问题。

楼主:
32k的那个晶振也不振,我怀疑芯片焊接某个电源没焊接好,现在是BGA的又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i.MX 只用过Kinetis 的路过,晶振不起振不都查晶振电路吗?
以前我遇到过的都是焊接没焊好、晶振与负 ...

BGA的焊接没焊好的话,真没办法查

网友:
回炉一下

网友B:
换几个板子试试看,焊接问题不会每个都这样。mfgtool能找到CPU吗?

网友:
嘿嘿,原来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稍等 我看看我的调试记录。

网友C:
楼主不要着急,检查以下几个问题:
1、复位信号是否正常,POR以及nRESET
2、晶振买对没有、坏没有,起振电容是否质量有问题
3、你们焊接BGA是怎么焊接的,如果怀疑没焊接好,可以用热风枪调到370 吹个1分钟

网友D:
AD电源接了没?别的mcu碰到过AD电源没接晶振也不起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几个板子试试看,焊接问题不会每个都这样。mfgtool能找到CPU吗?

用JTAG反正是没找到CPU,第一次帮别人调,还没用过mfgtoo,晶振没起振估计也找不到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着急,检查以下几个问题:
1、复位信号是否正常,POR以及nRESET
2、晶振买对没有、坏没有,起振电容 ...

谢谢,按你的方法来查一遍,再来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几个板子试试看,焊接问题不会每个都这样。mfgtool能找到CPU吗?

当初焊了5块,由于电源芯片型号搞错了,调试过程中废了3块,剩余两块换了电源芯片,其中一块电源正常,晶振不起振,另一块电源不正常,晶振也没起振,后来检查发现板子做的质量可能有问题,有的线该连起来的却没有连起来,至少目前发现有2根线该连的没连,这颗CPU只要3组电源晶振就起振了,分别是VBUCKPERI 、VLDO1_1V3、VBUCKPRO,现在的打算是查一下这三个电源到CPU的线有没有断,然后考虑焊接问题,画板子的时候顶层是大面积接地,这样散热快,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地的焊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电源接了没?别的mcu碰到过AD电源没接晶振也不起振的情况

我查了一下好板子,不需要AD电源晶振就起振了,这个CPU起振应该跟AD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E:
不会是晶震本身是坏的吧,或者焊的时候温度太高了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晶震本身是坏的吧,或者焊的时候温度太高了之类的

晶振我重新换过,应该是好的

网友F:
还没找到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没找到原因吗?

原因:1、板子做工有问题,2、焊接有问题

网友:
确实挺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