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上设计125KHz天线,求解。。

楼主(2014-07-31):
如题。。。。。

网友A:
13.56M的天线才在PCB上画吧,125K的用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6M的天线才在PCB上画吧,125K的用线圈

为什么125K要用线圈呢?能指导一下13.56MHz的天线如何在PCB上画吗?谢谢。

网友B:
你做rfid吗可以参考某宝上卖的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rfid吗可以参考某宝上卖的设计啊

我是一点基础都没有啊,PCB如何走线,走多长,走多粗,我都不知道,阻抗是多少?指点一二,是超级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点基础都没有啊,PCB如何走线,走多长,走多粗,我都不知道,阻抗是多少?指点一二,是超级菜鸟 ...

我也没坐过具体的这个,我用的都是买的现成的很少自己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125K要用线圈呢?能指导一下13.56MHz的天线如何在PCB上画吗?谢谢。

参考一下现成的,改动范围很大,然后用电容调整读卡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现成的,改动范围很大,然后用电容调整读卡距离。

我想请问,走线什么有需要注意的?需要多粗,多长啊?感谢。

网友A:
长度没有要求,四圈差不多。
买个成品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没有要求,四圈差不多。
买个成品参考一下吧。

没有线圈和长度的要求吗?我现在是粗线一圈可以吗?线圈是一头接地,一头接芯片的RX引脚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线圈和长度的要求吗?我现在是粗线一圈可以吗?线圈是一头接地,一头接芯片的RX引脚的吧。 ...

中间接地,RC522有参考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接地,RC522有参考电路的。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125KHZ的天线电感量比较大,不适合画成PCB,象345UH电感尺寸在30X40MM的,漆包线要绕几十圈,如果要画在PCB上也要几十圈.成本应该是做成PCB的高点,但是自己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KHZ的天线电感量比较大,不适合画成PCB,象345UH电感尺寸在30X40MM的,漆包线要绕几十圈,如果要画在PCB上也 ...

好的,谢谢。

网友:
一点基础都没有,很难画好天线吧

网友:
天线画在板上干扰很严重的,慎行啊!!!

网友:
mark下正在做

网友:
有难度,频率太低了,

网友:
这个抗干扰要做好啊,建议买现成的

网友(2014-09-04):
125K PCB走线,估计要用4层板了。
不然电感值太小,电容不好匹配。

网友D:
我做过,双面板,只做一面天线就可以,,125K PCB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双面板,只做一面天线就可以,,125K PCB走线,

另一面可以放元器件或者覆铜吗?
如果放单片机,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另一面覆铜好一点,要是放元件是一些和频不相关的就可以

网友(2014-10-07):
PCB上放天线可靠吗?

网友:
主要考虑一下抗干扰

网友:
125k需要的电感量比较大,铜丝线圈绑pcb上,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有个EM4095的官方板子,2层板,你可以参考。

网友:
频率太低了,不好做

网友:
好像看到有人做过,我去找找!

网友:
这个和PCB的线宽             厚度  密切相关

网友(2014-11-11):
先用HFSS之类的仿真一下,看看是否达到需要的带宽,S11等参数,再做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