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怎么会这样啊??

楼主(2014-07-31):
系统是官网的:raspbian
VNC

在Putty上面启动桌面程序:startx:

是不是QT坏了!

网友A:
协议,gfx,指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gfx,指定一个

谢谢 啥意思,我是linux小白,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1. putty设置x转发后才可以调用和图形相关的命令的。
2. VNC的xstartup里面可以加上启动gnome的语句(gnome-session &),默认没有桌面环境的
3. 小白可以考虑买个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