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硬核选的是X4,实际速度却只有X1的速度

楼主(2014-07-31):
使用的Arria II GX芯片,win7系统,FPGA PCIE硬核选的是X4,实际传输速度却只有X1的速度
用signaltap观察,可以确定是PCIE传输那块慢了
怎么回事?需要哪里使能X4吗?

网友A:
一般看看PCIE的标准寄存器就只可以判断是X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看看PCIE的标准寄存器就只可以判断是X几了

哪个寄存器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