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常用os有哪些,求科普

楼主(2014-07-31):
最近做手持机,由于需要同时下载不同的应用程序,选择运行指定的应用程序,
想了解下,除了linux外还有什么小型os的系统和应用程序是可以独立开发分别烧写的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3066-1.html
RT-Thread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
楼主的id很具有误导性啊,哈哈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ID的。

网友:
还以为老大发言了!

网友:
我也上当了

网友:
山寨版阿莫出现,哈哈。

网友:
我说呢,莫老大问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晕,我还真不知道版主 id,我所有地方注册都用这个名。

网友(2014-09-30):
ID和头像搭配起来好萌

网友:
山寨ID  哈

网友:
国产嵌入式操作系统sylixos也支持动态加载应用程序

网友: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wince了

网友:
Ucos参考资料也多

网友:
Ucos也不错吧!可能相关应用会少点吧。

网友:
山寨ID,第一眼看成阿莫了,还在想莫大什么会问这问题呢

网友:
都江堰os

网友:
记录下来以后看看

网友:
山寨的老大,快给大家发粽子

网友:
被误导的再添一人。

网友:
看id进来的

网友(2014-12-23):
引用 楼主:
我晕,我还真不知道版主 id,我所有地方注册都用这个名。

比如说呢

网友A:
简单的自己写一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自己写一个也可以

后面自己写了,本来移植了lua 角本库,应用程序采用角本方式,但后面程序越做越大,就改成应用.bin下载到flash后选择性加载到ram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自己写了,本来移植了lua 角本库,应用程序采用角本方式,但后面程序越做越大,就改成应用.bin下载到 ...

这种方式还没见过,向高手学习了.话说平时不这么干,IAP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还没见过,向高手学习了.话说平时不这么干,IAP是吧?

外面扩展了flash,自己写了简单的文件系统,应用程序.bin下载到外部的flash里面可以支持几十个应用程序,
运行的时候用iap加载到内部的flash里再运行。由于应用程序不经常更换,还可以接受,
片外也扩了ram,但stm32不支持片外ram中断,不然可以加载到片外ram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扩展了flash,自己写了简单的文件系统,应用程序.bin下载到外部的flash里面可以支持几十个应用程序, ...

顶一个!高手啊!

网友:
刚开始看到ID,给吓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扩展了flash,自己写了简单的文件系统,应用程序.bin下载到外部的flash里面可以支持几十个应用程序, ...

stm32是cortex-m3内核的,该内核都原生支持中断向量表重映射的,只需修改SCB->VTOR寄存器就可以了。方法是,把你的.bin拷贝到片外ram,中断向量表复制到片内ram(一般来说预留1KB空间),最后修改改SCB->VTOR,使之指向片内ram的向量表(注意,1KB对齐)。
当然,设置好改SCB->VTOR寄存器后,别忘了DSB和ISB指令。

网友:
楼主的ID很亮

RTT是可以动态加载的,值得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