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电流检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07-31):
大神看下下面的直流电机电流检测电路有木有问题?电机电流比较大,20A最大。
30A的ACS712芯片可以用吗?这样接线就行了?IP+,IP-直接接电机的正负端,VIOUT接单片机AD口

网友A:
貌似可以,但并不是接电机的正负端,而是与电机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可以,但并不是接电机的正负端,而是与电机串联。

哦,电源正端进ip+,ip-接电机,就像万用表测电流那样串联,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电源正端进ip+,ip-接电机,就像万用表测电流那样串联,是吧?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