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如何写死u-boot中的bootargs

楼主(2014-07-31):
如何写死u-boot中的bootargs
最近在论坛中有朋友问如何写死u-boot中的bootargs command,这里我就为大家整理一下,方便大家查看。i.mx系列产品在启动时,最先起来的是u-boot,u-boot起来以后,需要在u-boot中设置环境参数,设置不正确的话板子无法正常启动。并且每次更新都很麻烦,所以这里通过修改u-boot源码中的命令的话使用起来会非常方便,具体方法以下会有介绍。
这里以开发板MCIMX6Q-SDP, HDMI屏,BSP L3.0.35_4.1.0_130816_source为例,首先要将编译好的u-boot,uImage还有文件系统烧写到板子MCIMX6Q-SDP的SD卡上,从SD卡启动。
u-boot起来后要首先设置u-boot中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红色区域为默认的u-boot 中的环境参数,我们可以看到在u-boot command 是从网络启动的,要是从SD卡启动的话,需要修改u-boot中的参数为: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loadaddr 0x10800000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
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cmd_mmc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cmd 'run bootcmd_mmc'
MX6Q SABRESD U-Boot > saveenv
MX6Q SABRESD U-Boot > run bootcmd
都设置正确的话,板子才可以正常启动,每次设置都会比较麻烦,并且拷贝过程中有空格等错误的话都会导致kernel无法正常启动。
这里尝试修改u-boot中的bootargs 将u-boot中的参数都定义好的话,在u-boot启动时候就是直接从定义好的命令中启动的。这样做比较方便,省去了每次启动都要修改u-boot。具体如何修改的话如下:
修改u-boot源码中关于command的代码,路径为u-boot-2009.08/include/configs下的mx6q_sabresd.h,打开后可以看到:

红色标识区域为你要修改的部分。根据你需要修改的内容修改添加。
修改好源码以后,保存。
进入ltib目录,输入命令:
./ltib -m scbuild -p u-boot     编译修改好的u-boot 源码
./ltib -m scdeploy -p u-boot   将编译好的u-boot文件放在rootfs中。

将u-boot.bin拷出来,烧写到板子上重新启动就OK了。
关于android BSP的话就是需要修改myandroid/bootable/bootloader/uboot-imx/incluce/configs目录下的mx6q_sabresd_android.h中的#define        CONFIG_EXTRA_ENV_SETTINGS,方法是和Linux 一样的,这里就不在详细介绍了。

附件为整理出来的文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感谢楼主的I.MX经验分享,如果大家有好的经验也可以分享出来哦。

网友(2014-09-03):
这个挺好的呀

网友(2015-01-05):
虽然saveenv命令可以把设定保存起来,
不过每块板子要设定也是麻烦,写Uboot代码里面不错。

网友A:
最近整imx283,先记录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整imx283,先记录下了。

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
linux 下参数太复杂啦 ,写死了也好 ,指定一种启动方式 !

网友B:
boot_cmd ~ 为什么要写死?

网友:
修改uboot对应的头文件,然后在配置中把saveenv指令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_cmd ~ 为什么要写死?

写死的话,启动模式就是固定了,不用再再u-boot中设置了,当然你也可以不这么做,是之前有人问起的,这只是一种方法。供大家参考的。

网友:
写死后也好,启动就不能变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每次 都是savee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