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22蓝牙用外接棒状天线,是不是必须做电阻匹配类的仿真...

楼主(2014-07-31):
要做一无线传感器,使用nrf51822芯片,因为要外接一些外设芯片,所以需要自己做板子。

看到论坛里,关于2.4g的天线的讨论,在没有设计经验和测试仪器的话,板载或者陶瓷天线很难调节好参数。

所以请问:

1.是不是用外接的棒状天线,电路会简单,性能好不好保证?

2.2.4g部分照搬官方的参考设计板子,自己不实际测试调参数的话,做出来的板子会不会很差?

网友A:
1.是不是用外接的棒状天线,电路会简单,性能好不好保证?
一般来说棒状天线方向性好,增益好.

2.2.4g部分照搬官方的参考设计板子,自己不实际测试调参数的话,做出来的板子会不会很差?
一定要阻抗匹配,不然性能会变差. 同样的pcb文件,如果不要求阻抗匹配,做出来的文件参数不一样的

网友B:
2.4G射频电路主抗匹配很重要,值得花精力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用外接的棒状天线,电路会简单,性能好不好保证?
一般来说棒状天线方向性好,增益好.

谢谢,

主要是天线匹配没做过,以后也不准备专门研究这个,所以想找个容易上手的。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测试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射频电路主抗匹配很重要,值得花精力弄

我这种情况,需要很多时间精力做匹配吗?之所以用棒状的,就是想简单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种情况,需要很多时间精力做匹配吗?之所以用棒状的,就是想简单点。

一般鞭状天线特征阻抗是50欧,你的pcb的天线的走线要求厂家做50欧阻抗匹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鞭状天线特征阻抗是50欧,你的pcb的天线的走线要求厂家做50欧阻抗匹配就好了

楼主:
看到官方有参考设计使用了ST的BAL-nrf01d3微型无线平衡到不平衡转换器,是不是就不存在匹配问题了?有没有人使用的?

网友:
照搬过得去。没有经验的话就连pcb 一起搬

楼主(2014-09-14):
买了BAL-nrf01d3,正在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