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有Libero 9.1或以上的license吗

楼主(2014-07-31):
请问有人有Libero 9.1或以上的license吗,有的话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上官网登陆后,按电脑硬盘号申请一个一年的license即可,其他人的license无法安装的(电脑硬盘号不一致)。

网友:
免费申请的,亲?

网友:
是免费的LICENSE,只能用一年。去年我申请过。

网友:
找ZLG那边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官网申请, 主要是使用C盘的卷标,重装系统后 记的先改下卷标,就可以使用原来申请的 license

网友:
打开别人的license 找到硬盘卷标替换就好了,五年前是这样,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

网友:
“C 盘的卷标” 也就是诸如 4213-6a8c 这样的序列号吧。有什么办法能改它?

网友:
actel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