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PS40077 同步外部MOS降压芯片输出电感电容发热请教

楼主(2014-07-31):
芯片为申请的样品,外部MOS管(3.8毫欧)和电感(GDRH105R 2.2uH 7.5A)以及外围大部分器件从立创商城购买,使用手册典型电路,电路及布线如下图所示。有正常输出,负载能力也可以,当然比手册效率低5~8个百分点(以自己的水平,可以接受),不太明白的是主控芯片和MOS管基本没温度,反而是输出电感和电容温度比较明显,空载就有明显温度,带载温度更高。像大家请教:
1、电感电容发热大致原因,以及如何改进
2、保持输出电容总容值不变,改为多个并联并提高电容耐压值能改变电容发热情况吗?
这个是从网上查到的,但我觉得如果总热量保持不变只是分散到多个电容上了,对效率也没有提高呀,当然每个电容的温度低了,寿命肯定是能延长。
3、保持电感感值不变,以及相同工艺。使用额定电流更大的电感,能改善电感的发热情况吗?
问题是空载的时候现在电感也比较热
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顶,继续请教

网友A:
楼主上张实物图,负载情况也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张实物图,负载情况也描述一下

负载为电子负载,淘宝上网友做的简易的那种,照片如下,板子尺寸8cm*6cm,非常感谢

楼主:
散热片下是两片sop8的MOS管,但实际上不加散热片也一点都不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为电子负载,淘宝上网友做的简易的那种,照片如下,板子尺寸8cm*6cm,非常感谢

负载电流有多大发热?

输出的电容如果是普通的电解电容可能会发热,应该用高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有多大发热?

输出的电容如果是普通的电解电容可能会发热,应该用高频的 ...

空载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温度,加上负载温度更高;
使用的电感是额定7.5A的,实际整个电路只能稳定工作到7.1A
再次感谢

网友A:
输入的电容放的位置有点问题,没有在主电流路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电容放的位置有点问题,没有在主电流路径上

您高手,佩服
在板子背面,J1的两个引脚并接了一个电解电容,板子才正常工作的;没接之前,输出电压始终偏低,且完全无负载能力,我的电子负载最小是100mA的,带不起来

网友:
空载应该没什么温度才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高手,佩服
在板子背面,J1的两个引脚并接了一个电解电容,板子才正常工作的;没接之前,输出电压始终 ...

菜鸟一枚,跟着学习

PCB的地网络有点问题,线太细了,如图中绿色框内部分

这是官方的布局:

另外建议将C9的电解电容去掉,换成与C17相同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一枚,跟着学习

PCB的地网络有点问题,线太细了,如图中绿色框内部分

建议收到,正在改板子
电感比电容还热呢,这个何解啊?
严重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完全脱离开关电源的设计要素

电感电容MOS功率回路需要走足够粗的最短路线 ...

愿就每一根线的改进听其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完全脱离开关电源的设计要素

电感电容MOS功率回路需要走足够粗的最短路线 ...

电感电容MOS功率回路线为80mil的,与MOS管相连的是20mil,3根或4根

网友C:
这个电源频率高,你用的这个普通电感行吗,应该用那种大电流的合金一体化电感试试,并且你的电容也够呛,用MLCC、固态电容这类

网友:
电容烫说明纹波电流太高了!

网友:
个人感觉:线布得太细且不是最短,电源纹波系数较大,元件我觉得在这里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频率高,你用的这个普通电感行吗,应该用那种大电流的合金一体化电感试试,并且你的电容也够呛,用 ...

电感是要打算换掉;这个容量的电容MLCC不好找吧,打算换钽电容;钽电容也有点贵,这个地方电容贴片还是直插影响大不大?要是影响不大的话,直插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就便宜多了

网友D:
两个mos管的连线尤其细!

网友D:
还是要多看看官方demo的做法。

网友:
那么小的电感能通7.5A电流?楼主上传电感手册看看呗。

楼主:
电感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mos管的连线尤其细!

栅极连线受主控芯片引脚宽度限制,上管源极与下管漏极之间的连线上下各连了一根,继续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多看看官方demo的做法。

这点确实是;官方阻容大部分0603的,考虑到手里已有的器件我全部换成了0805的

网友D:
阻容封装上倒是问题不大,主要是学习一下官方在处理mos管和电感位置关系,还有,大电流路径,一定要加宽加粗呀!看看官方都是直敷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容封装上倒是问题不大,主要是学习一下官方在处理mos管和电感位置关系,还有,大电流路径,一定要加宽加 ...

原来怕这样搞不好焊接,这次搞成热焊盘搞一次

网友:
在焊接与可靠性做选择的时候,应该选择可靠性,况且,这个焊接还是没有太大难度的,功率大些的烙铁,轻松搞定。可以百度一下,电流与PCB线宽的关系。

网友E:
给你几点建议:
1、电感换个线更粗的,最好用磁环电感;
2、你说的电容发热应该是C8,这里如果要用最好用固态电容、高频低阻电容;
3、你的PCB没画好,主电流回路线太细,“AC回路”没处理好,布局不太合理;
4、大电流回路里不要用热阻焊盘,其实你的整个电路都可以不用热阻焊盘;
5、IC旁边的电容、电阻不要离那么远;
6、L1下面不要铺铜会降低效率;
先写这些吧,多了怕你接受不了;

网友:
电解用低ESR电容,可以用多个并联来降低等效电阻。
在这个设计中,输入输出电解电容不要用十字连接,要直接连接。

网友F:
不建议用SMD的电解电容,在大电流输出的电路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用SMD的电解电容,在大电流输出的电路中。

楼主:这个频率,电感用错,要用铁硅铝或一体成型的。
可以这样测试:先不管布线问题,拆除输出部分电解电容,再并些MLCC,无负载,电感烫的话,说明用错。

编辑原因:发给楼主的,咋发给帮忙的了捏?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几点建议:
1、电感换个线更粗的,最好用磁环电感;
2、你说的电容发热应该是C8,这里如果要用最好用固 ...

1、电感换成一体成型的了,vishay的,16A的
2、是C9发热
3、4、5、6:均改进
“AC”回路是什么意思?
再次感谢;
再问:我用的那个电感属于什么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几点建议:
1、电感换个线更粗的,最好用磁环电感;
2、你说的电容发热应该是C8,这里如果要用最好用固 ...

看到了,我用的那个电容属于:绕线功率电感器
再问,L1下面不覆铜,是指正面反面都不覆铜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用SMD的电解电容,在大电流输出的电路中。

MLCC大容量不好找;用钽电容可以吧?
低阻高频电解多为直插的,这个直插还是贴片没什么关系吧?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频率,电感用错,要用铁硅铝或一体成型的。
可以这样测试:先不管布线问题,拆除输出部分电解 ...

目前,空载电感就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电感换成一体成型的了,vishay的,16A的
2、是C9发热
3、4、5、6:均改进

AC指在这个DCDC工作过程中电压电流在变化的回路,简单一点,电感的蓄能回路和续流回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我用的那个电容属于:绕线功率电感器
再问,L1下面不覆铜,是指正面反面都不覆铜是吗? ...

正面影响大,背面小一点,最好是两面都不要。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试验:让你的电路工作,输出带一个稳定负载,然后用一片铜皮放到电感上,你看看输入电流是否有增大。其实电流也增大不了多少,但是效率是靠这些一点一点提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面影响大,背面小一点,最好是两面都不要。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试验:让你的电路工作,输出带一个稳定负载 ...

非常感谢;等样片中,淘宝上也有卖的芯片,不差这些钱,但担心品质;像国际电商网站真心买不起
同时咨询,像这种相比232、7805来讲很偏门的芯片,市场也有假的吗?淘宝上的到底可信不?

网友:
很难说有假有真,找天猫或信誉好的。我们常在淘宝买样品,主要是快捷方便。

网友(2014-09-07):
电容发烫,纹波过大,用示波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