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I和ADC相互影响

楼主(2014-07-31):
潜水许久,最近被卡在产品量产的一堆烂事儿上。。。囧
前一阵子发现触摸按键受干扰,一直认为是正常现象,今天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居然是AD的原因。硬件配置MKL36Z64VLH4,3路AD轮流转换,8脚的ADC引脚开始转换时会影响TSI的结果,有几个引脚的影响比较轻微,只有43脚受影响最多,只要8脚开始转换,43脚的TSI结果就会上升,我把8脚完全悬空之后也不行。各位FAE大哥大姐,教导一下小弟吧,不胜感激。。。附图片若干。。。

网友A:
你都不舍得搞个地平面,去耦似乎也没做好,所以遭到了电路板的报复

网友:
铺地啊 大哥

网友B:
关于TSI的设计以及layout我们官网有一个应用笔记你可以参考下:
AN3863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f?fromsite=zh-Hans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舍得搞个地平面,去耦似乎也没做好,所以遭到了电路板的报复

去耦到时想过,想着给触摸按键加TVS的,但是不知道该把静电引到那里,所以也就作罢了,去耦?那边需要再加上点呢?

楼主:
触摸按键不是常规的这种,按键在板子正上方的玻璃上,所以在板子上铺地就是在触摸按键的正下方铺地了,可能会不好。所以就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TSI的设计以及layout我们官网有一个应用笔记你可以参考下:
AN3863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不得不说今天石家庄访问阿莫卡出翔了,我看过你给的文档,按键设计的没什么问题,
1-》我把TSI端口的电阻断开,把AD的输入断开,也就是所有的端口都是悬空,结果还是受干扰。即使是重新建了一个工程,只是初始化这几个端口之后问题依旧。
2-》我把另外一个TSI端口接到这个按键上,对应端口的结果没有任何问题。
3-》只要是不转换这个AD通道,TSI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别的AD通道没有影响。
4-》我手头的几块板子都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TSI的设计以及layout我们官网有一个应用笔记你可以参考下:
AN3863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麻烦再帮忙给看看吧 确实不是触摸按键设计的问题,断开触摸按键之后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再帮忙给看看吧 确实不是触摸按键设计的问题,断开触摸按键之后还是那个样子。。。 ...

好的,我会和其他工程师讨论讨论你的问题,可能会迟些回复你,还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会和其他工程师讨论讨论你的问题,可能会迟些回复你,还请耐心等待下。 ...

恩,谢谢你!你们也可以自己找块板子试试,只要保持对应的两个IO悬空即可。相关的工程你给我一个邮箱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你们也可以自己找块板子试试,只要保持对应的两个IO悬空即可。相关的工程你给我一个邮箱我可 ...

你直接上传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上传行吗?

恩  晚上的时候我把它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上传行吗?

这里是测试工程,就是MCU的8脚作为AD,43为TSI输入,实验时这两个引脚悬空即可。数据通过串口0PTA1脚哪一组输出,集体格式看代码。很简单的。使用PE10.3生成代码,IAR编译。

楼主:
又是新的一周了,刷刷帖子。昨天拿到了贸泽的一批片子,还在板子上试过一次,问题照旧。。。各位谁有KL3的板子啊,能不能帮忙给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上传行吗?

怎么样了  有没有看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样了  有没有看到呢?

楼主你好,这个应该是ADC模块和TSI同时打开后相互影响的问题。
通常我们建议的做法是,不要让ADC模块和TSI模块同时工作,当ADC转换完成后,关闭ADC,然后再打开TSI,这样交替工作。
另外,如果你的ADC采样频率固定的话,也就是对TSI引脚的影响是固定的,那么同时工作,也可以考虑软件算法滤除ADC对TSI影响的那部分。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应该是ADC模块和TSI同时打开后相互影响的问题。
通常我们建议的做法是,不要让ADC模块和TS ...

能给讲一下造成影响的具体原理吗,这样以后用的时候也会放心一点啊。我研究了好久参考文档,也没找到什么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应该是ADC模块和TSI同时打开后相互影响的问题。
通常我们建议的做法是,不要让ADC模块和TS ...

错开运行应该是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谢谢你ZJJ,FSL区里面最常见到你了,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开运行应该是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谢谢你ZJJ,FSL区里面最常见到你了,辛苦了! ...

不客气,真不好意思,帮你解决晚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也没遇到你这个问题,所以问了其他的工程师。
回头,我有空,会去测试看看,如果还有更好的方法,会写个经验分享。
目前,我找了下内部以前的相关问题,都是通过错开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也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阿莫论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