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室里面的两个温度传感器,帮看下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4-07-31):
冷冻室里面的两个温度传感器,帮看下是什么传感器
有不有使用过的人,希望能给出我相关的参数和数据

网友:
一定是NTC

网友:
照的太清楚了,晃眼啊

网友A:
这么多张了。没一张能拍糊的,真佩服你的照相水平。看不清楚。

网友B:
照相水平十分了得,佩服!
这个拍清楚了也没法说清,有多种可能性;
是否可以看到这个传感器接到什么仪表去了,仪表是否有说明接入信号是什么类型。
估计是PT100。

网友:
这照相水平可是了得,让我无言以对

网友:
我去,几张照片有一张能看清楚不,你也太不讲究了,NTC

网友C:
这种传感器源自于意大利CAREL温控,目前国内很多仿制品,不过性能也差不多了, 冷柜冷库一般用10K的NTC

用25度10K通用标准拟合可以有1度左右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张了。没一张能拍糊的,真佩服你的照相水平。看不清楚。

手机渣   拍照技术也渣 晚上照一张清晰一些的 放上来

楼主:
明显是塑料外壳的    PT100感觉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相水平十分了得,佩服!
这个拍清楚了也没法说清,有多种可能性;
是否可以看到这个传感器接到什么仪表去 ...

接到一个温度控制器上

好像是通过两个三极管放大  然后直接把电压值 输送给一个带AD转换器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传感器源自于意大利CAREL温控,目前国内很多仿制品,不过性能也差不多了, 冷柜冷库一般用10K的NTC

用 ...

没错 就是温控器的
不过传感器是塑料封装的  感觉不太像那种10K金属的NTC

网友:
感觉是带壳的 NT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显是塑料外壳的    PT100感觉不太可能

我已经告诉你了是10K的NTC,这种NTC封装形式源自于意大利CAREL,如果你们冷库正规厂出品的话,连温控器都是CAREL的,仿制CAREL比较成功的算是上海精创,CAREL在苏州也有工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 就是温控器的
不过传感器是塑料封装的  感觉不太像那种10K金属的NTC ...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用金属壳,因为控制器并不想让温度反映太快,除非用变频压缩机,用普通压缩机,需要回差控制,所以用低温塑料做传感器缓解温度变化度,这种塑料在零下40度,不变形,不裂开,不容易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告诉你了是10K的NTC,这种NTC封装形式源自于意大利CAREL,如果你们冷库正规厂出品的话,连温控器都 ...

控制器是  伊尼威利 EW-981的温度控制器

按照你们说的感觉应该像是带壳的NTC  10K电阻

我去试一下看,如果真是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
楼主不会是冻得发抖,对不上焦啊
看着模糊的样子应该是NTC

网友C:
伊尼威利是做鱼缸温控器出身的,做冷库水平差了点,你们冷库肯定出自山寨厂

网友:
NTC 温度传感器

网友:
他就一个清楚的都没有

网友:
照得太差了, 大多数是NTC热敏电阻

网友:
估计是18b20封装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伊尼威利是做鱼缸温控器出身的,做冷库水平差了点,你们冷库肯定出自山寨厂 ...

你对这一行真的很了解。。。。。
不过目前国内做冷库的,没多少个专业的

网友:
NTC,5K或10K

网友:
NTC  字数补丁.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