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4-07-31):
在用IAR调试程序的时候,总是喜欢出现卡死不能调试。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多数原因是看门狗定时器或者什么内设模块中断什么的一直占用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原因是看门狗定时器或者什么内设模块中断什么的一直占用资源

那延时函数有没有可能

网友A:
把延时函数贴出来看一下啊  要不也不知道哦

如果延时到死循环里也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延时函数贴出来看一下啊  要不也不知道哦

如果延时到死循环里也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 ...

void halMcuWaitMs(uint16 msec)
{
    while(msec--)
        halMcuWaitUs(1000);
}

void halMcuWaitUs(uint16 usec)
{
    usec>>= 1;
    while(usec--)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我在for()循环里面用到延时函数时,调试就容易卡死在这延时函数里面,
但是直接用这个延时函数就不会出现调试时卡死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