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定义了一个parameter,然后赋值 是啥意思?

楼主(2014-08-01):
parameter seed = 32;

然后   32[7:0] 赋值给一个 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

网友:
定义一个常数SEED,然后将它的0-7位数据赋给ifsr_data
它的前8位数据仍然还是32,二进制是0010 0000

别想多了,就是这样,

网友:
请自行百度“赋值”的意思

网友:
这个一个常量。

网友:
常量,貌似其他模块调用的时候还能改?

楼主:
这个模块 倍调用多次,seed 被赋  不同的值  1  、7   、。。。。16 等,应该就是简单的赋值把吧  ?

网友:
可以传递参数哦。

网友:
不然你以为在以太网传输的时候怎么对数据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