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拆了一个好几年前的tl-link的路由器,想刷个openwrt玩玩

楼主(2014-08-01):
我发现那个东西的内在是128M,而OPENWRT网站上的同型号的是16M还是8M的,那个固件我能拿来直接用?

网友:
不能吧,编译固件的时候都要把大小写配置文件的。

网友A:
擦  主要要看cpu 骚年你完全 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  主要要看cpu 骚年你完全 跑偏了

9331了,还能是什么。
flash像是16M
sdram是128M
难不成要自己编辑下才能玩?

网友B:
9331不是说最大RAM 64M么。难道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31不是说最大RAM 64M么。难道我记错了

反正我的板子是一个128M的内存

网友:
128还要除以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我的板子是一个128M的内存

128Mbit 吧

楼主:
额,有可能。

网友:
我刷过dd-wrt  N年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9331了,还能是什么。
flash像是16M
sdram是128M

TP的9331不可能有这么高配置的啦,肯定都是bit,其实是2MB Flash / 16MB RAM,两个都换了才能刷openwrt,与其自己折腾还不如淘宝直接买个二手改好的了。

网友:
tp没有那么大方的,应该是2MB Flash / 16MB RA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我的板子是一个128M的内存

哈哈,,原来是128Mbit,我记得9331最大支持64MByt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原来是128Mbit,我记得9331最大支持64MByte的。

失败啊.....

网友(2014-10-20):
tp果然黑心啊。。。

网友:
TB买一个玩 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