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NCO不能用?

楼主(2014-08-01):
奇怪了,我NCO的IP也破解了,但参数根本改不了只能是一直输出1Mhz,是破解bug吗?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2015-03-18):
请问楼主NCO是怎么破解的呢?

网友:
同求破解步奏哈

楼主:
哈哈,破解也是网上搜的

网友:
这个IP网上的破解版没用的

网友A:
感觉是你的参数配置的不对,我三月份用的时候输出200K的正弦波,一开始也是不对,达不到我输出的要求,后来通过更改参数调正确了。尝试着更改Precisions里面的参数和Clock Rate.

网友:
下了破解,明天试一下,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的参数配置的不对,我三月份用的时候输出200K的正弦波,一开始也是不对,达不到我输出的要求,后来 ...

哦?我去试试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