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受电源干扰

楼主(2014-08-01):
自己做了一个非隔离开关电源给2.4G控制板供电,用这电源发现,2.4G接收效果很差,几乎是不能接收到2.4G遥控器的控制,换测试用的可调开关电源遥控就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样解决呢?

网友A:
开关电源对无线确实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对无线确实影响较大

低频段的是,这个2.4G的也影响这么大?几乎是不能遥控的那种

网友B:
你确定是供电的问题,还是2.4G没做好。电源问题好办,用个示波器观察纹波,

网友:
2.4RF受影响,估计你的电源完整性、布局没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供电的问题,还是2.4G没做好。电源问题好办,用个示波器观察纹波, ...

确定是电源问题干扰了,只要2.4G模块一靠近电源就不正常,用稳压电源就正常

网友:
公司硬件部的经验:

网友:
1.电源纹波太大,2.模拟地数字地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至于干扰那么大,毕竟开关电源的频率和2.4G差了好几个级别

网友:
使用过MP3120 1.1M的开关频率,有影响但没有你那么大

网友(2017-03-24):
what is the SMPS frequ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