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泰克的低端示波器存储深度都那么浅?

楼主(2014-08-01):
最低端的TBS1000系列存储深度浅也就算了,最近看上了稍微好一点的TDS2024C,4通道,200M带宽,2G采样率结果仔细一看尼玛还是2.5K存储深度,看着都要崩溃了,那估计一年也用不出几回2G的采样率了。泰克示波器确实好用,就是存储深度实在不能忍,现在国产示波器很多都有1M深度,不知道泰克死守着2.5K不放是什么心态?

网友A:
fluke190-204也是才10K,真不知1M是什么感受?

网友:
teK 做线上测试,AG做调试开发,口袋不宽裕就rigol。 存在即有道理。

网友B:
产品种类很多,你让低端的搞个10M,人家高端的就不用卖了,虽说存储芯片不值钱,但是那个软件还是有些技术含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uke190-204也是才10K,真不知1M是什么感受?

1M的感受就是你可以将波形拉开再拉开, 靠, 还是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产品种类很多,你让低端的搞个10M,人家高端的就不用卖了,虽说存储芯片不值钱,但是那个软件还是有些技术 ...

谁说储存不值钱,DSO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储存系统了,早期的深储存用的昂贵的同步SRAM,现在虽然普遍用DDR SDRAM,但又需要大规模的FPGA做交错读写,几大厂商都有非常复杂的专利控制算法,否则像普源的低端产品,储存深度上去了但波形捕获率就下来了,照样是鸡肋。

网友D:
TEK的深度确实不够,但是对应一般的开发绝对的是足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谁说储存不值钱,DSO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储存系统了,早期的深储存用的昂贵的同步SRAM,现在虽然普遍用DDR ...

那Agilent的40G采样率示波器估计需要DDR3阵列级的存储设备才能解决, 1个DDR3 1G Bps也得40个。

网友:
差异化。否则高端的买贵了,谁还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Agilent的40G采样率示波器估计需要DDR3阵列级的存储设备才能解决, 1个DDR3 1G Bps也得40个。 ...

这种级别估计是用QDR SRAM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谁说储存不值钱,DSO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储存系统了,早期的深储存用的昂贵的同步SRAM,现在虽然普遍用DDR ...

这么说周立功ZDS2022的112M和330k的刷新率,是相当有挑战性的一个设计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TEK的深度确实不够,但是对应一般的开发绝对的是足够的!

很痛苦, 真的。。。

网友:
MSO和DPO在向你招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周立功ZDS2022的112M和330k的刷新率,是相当有挑战性的一个设计了?

可以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痛苦, 真的。。。

还是看开发什么类型的产品。我也感觉痛苦

网友H:
这里有没有人用过周立功的十全十美示波器.

网友I:
大师,点评一下,ZLG那个1W块的示波器怎么样,值不值?到底是自己把利润做下来了赔钱赚吆喝,还是他们真搞出来黑科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里有没有人用过周立功的十全十美示波器.

还没有出货呢,前端时间问过

网友:
采样深度做成安捷伦和普源那样,配备大深度,而又可以通过菜单选择采样深度来进行调整。这样可以根据被测信号是需要高捕获率还是高采样深度来自行选择,灵活度比较大。当然,大多数测量的话,只要把采样深度选择放到AUTO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师,点评一下,ZLG那个1W块的示波器怎么样,值不值?到底是自己把利润做下来了赔钱赚吆喝,还是他们真搞出来 ...

我觉得纯粹是中国的人工不值钱吧,其实也不是什么黑科技,三大厂都有,但是人家就是卖得贵,研发成本高也要高利润,而做烂市场则是中国人的专利不是么,其实也很正常的。

网友:
深浅有度,方能。。。

网友:
国外的示波器标配存储深度都很少,加一倍要加很多钱,甚至比示波器本身还贵,这就是国外的垄断。看看国内周立功,普源,深度都上几十兆了。哎,还被阿莫那么喷,孰能无过啊

网友J(2015-10-29):
国内示波器买回来你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国内示波器买回来你敢用?

2002年10月我买过一台普源的40兆示波器,估计当时没多少人知道普源吧。虽然我用的不多,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一直没问题。

网友:
泰克要和它的高端示波器拉开差距。还是安捷伦的低端好一点

网友:
用过泰克的,存储深度4K,生不如死,永远不用泰克的了。现在用利利普,存储深度10M,如飞的感觉。

网友(2015-12-10):
确定低了,现在很多国产都有3.6/18/90M存储深度了

网友K:
成本关系很大的吧
一般直接用FPGA内部的RAM,就只有几K,这个时候不论上硬件还是软件都比较容易做到低成本。
要大的RAM 的话,FPGA的换高级的,软件也的从新写,成本增加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成本关系很大的吧
一般直接用FPGA内部的RAM,就只有几K,这个时候不论上硬件还是软件都比较容易做到低成本 ...

你这么一提醒才想起来确实可能是用的内部RAM,这为了省成本设计已经简化到什么程度了,太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