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2启动读/写不了mmc,但可以识别mmc容量

楼主(2014-08-01):
设计了个4412板
mmc用SDIN7DP2-4G

第一次烧写只能外接SD卡引导,uboot输出信息如下:

Checking Boot Mode ... SDMMC
REVISION: 1.1
MMC Device 0: 1876 MB                    // 外接的2G卡
NAME: S5P_MSHC4
error during transfer: 0x00002004
mmc read failed                                // 出现read failed
MMC Device 1: 3776 MB
MMC Device 2 not found
*** Warning -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No ethernet found.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出现mmc read failed,但能识别mmc容量3776MB
会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
一般就是布线的问题,emmc的设计很考验技术的,不像NAND那样随便搞搞都OK。

楼主:
最头痛硬件问题
这种东西只能一次成功

楼主:
是否要做等长?

网友A:
要等长的。EMMC布线需要非常讲究。你可以看一下三星4412公版给出的布线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等长的。EMMC布线需要非常讲究。你可以看一下三星4412公版给出的布线规则。 ...

公版那个20层板,不是很会用cadences

还有一个问题,是否要做50欧姆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