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如何变成正弦波?

楼主(2014-08-01):
由单片机输出四路占空比变化的方波,频率分别是444,555,666,888hz,用了多阶的RC电路但是效果不好,想试试LC的,但是参数具体怎么确定呢?

网友:
低通滤波。
补充:先积分成三角波

网友A:
转折频率一般设计为基波频率十倍吧,然后看你滤波电容电流要求定下C,这样计算出L值。

网友:
用有源滤波

网友B:
频率低的话用有源滤波吧,可以用仿真软件看下效果。频率低为什么不用DA直接输出正弦波呢

网友C:
>>由单片机输出四路占空比变化的方波

是方波(占空比=50%)或不是方波?其它占空比更难转变成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低的话用有源滤波吧,可以用仿真软件看下效果。频率低为什么不用DA直接输出正弦波呢 ...

因为要成本低,而且外围电路要简单,只能用用模拟器件。但是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单片机输出四路占空比变化的方波

是方波(占空比=50%)或不是方波?其它占空比更难转变成正弦波。 ...

是的呢,关键是占空比在变,用rc电路测出的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折频率一般设计为基波频率十倍吧,然后看你滤波电容电流要求定下C,这样计算出L值。 ...

你好,那我具体该怎么做呢?

网友D:
频率有点低,不过有两三阶有源滤波应该很好了。我弄过1000HZ的,两阶就搞定了,示波器看来波形完美。

另外,占空比变化的还叫方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有点低,不过有两三阶有源滤波应该很好了。我弄过1000HZ的,两阶就搞定了,示波器看来波形完美。

另外 ...

应该叫 pwm,说错了,有源滤波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叫 pwm,说错了,有源滤波器?

就几级RC后跟运放放大。

网友:
楼主我给你说个软件: filterlab micochip 的,你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几级RC后跟运放放大。

这个我试过了,运用的是多阶rc滤波加一个082的运放做的,得出效果不佳!波形类似于锯齿波!关键是占空比在变!

网友E:
占空比变化也没关系。你加一级分频器,再加一级倍频器,再加可编程L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占空比变化也没关系。你加一级分频器,再加一级倍频器,再加可编程LP

能否给一下大致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频率低 有源滤波效果好些,成本也搞不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