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4011 RB口输入输出设置问题?

楼主(2014-08-01):
最近在用dspic30f4011做一个小项目,用B口采集外部输入信号,然后通过can总线发出去。B口设置为输入后,然后通过杜邦线将B口某一管脚置高或置低,但是单片机总是读到的是低电平。已经困然好几天了,单片机也换过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我有遇到过,我软件仿真过了,其实它是先变成了高电平然后又立马自己又拉低了,具体原因不详,刚开始还以为是管脚的优先级没有设置好,但是我通过config该配置的都配置了,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最后自己没办法换了一个IO口,楼主可以发扬一下钻研精神,找找原因,我就坐等结果吧

楼主(2014-09-05):
引用 网友A:
我有遇到过,我软件仿真过了,其实它是先变成了高电平然后又立马自己又拉低了,具体原因不详,刚开始还以为 ...

还没有解决,换了IO口

网友B:
是RB9这个口吧?项目上遇见过,无奈各种分析始终不得原因,也只好做跳线换了IO口。

网友:
我也希望年轻的楼主发扬研究精神,说不定有重大发现,然后微芯奖励你500万,从此有人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RB9这个口吧?项目上遇见过,无奈各种分析始终不得原因,也只好做跳线换了IO口。 ...

dspic30f4011 没有RB9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spic30f4011 没有RB9口啊

问题的原因找到没啊楼主?

网友C:
用 AD1PCFG寄存器配置管脚为数字脚时AD2PCFG也要配置,因为两个AD是共用的!

楼主(2014-10-09):
引用 网友C:
用 AD1PCFG寄存器配置管脚为数字脚时AD2PCFG也要配置,因为两个AD是共用的!

哥们你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