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u6050解算出的角度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4-08-01):
请问:用mpu6050解算出的角度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与使用环境有关,如果在四轴,电动固定翼山用,动态精度应该能达到2度

网友:
用减震球连接飞控与机体能非常有效的减小机体电机的刚性震动对传感器的影响, 使用前误差2°左右,使用后小于0.5°

网友(2016-06-23):
零飘有测量过吗

网友:
零漂,這個價格的東西你是要求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