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陀螺仪量程改变后姿态角不稳定

楼主(2014-08-01):
本人调试MPU6050时,陀螺仪量程2000,加速度计量程2G,低通滤波频率42HZ的情况下,姿态角,陀螺仪数据都很稳定。但是今天想提高陀螺仪精度,将2000的量程改到250,发现陀螺仪数据没问题,但是姿态角用四元素解出来出现很大问题,快速转动模块时,姿态角会远远超过实际角度,静止后又慢慢减小,稳定时的角度还是准确的。感觉是陀螺仪或者DMP哪里没有配置好,有没有大虾也碰到过类似问题?请不吝赐教!
附上代码(摘自库函数中的int mpu_init(void)):
    if (mpu_set_gyro_fsr(2000))
        return -1;
    if (mpu_set_accel_fsr(2))
        return -1;
    if (mpu_set_lpf(42))
        return -1;
    if (mpu_set_sample_rate(50))
        return -1;
    if (mpu_configure_fifo(0))
        return -1;

我改量程是直接将上面的2000改成250.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现在输出的角也是不稳定。

网友(2016-08-31):
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楼主找出原因了吗?现在只能让它在2000°/s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