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2540下载不进程序

楼主(2014-08-01):
用IAR和Flash  Programmer  都下载不进去,提示Flash erase failed。

楼主:
求助来人。都happy去了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底了,有知道的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背面焊盘没有接地,当接地后会出现芯片识别不了的现象。第二个现象是USB的地引脚和板子的地线没有连接,连接后能识别芯片并且正常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背面焊盘没有接地,当接地后会出现芯片识别不了的现象。第二个现象是USB的 ...

CC2540的底部有焊盘吗??
手头没有实物。

网友B:
嘿,低级错误。

网友:
底下有焊盘

网友C(2014-12-27):
这样的问题也只有楼主搞的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2540的底部有焊盘吗??
手头没有实物。

有焊盘,是为了更好的与地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低级错误。

是的,刚开始没在意,认为地是相通的,就没把这个地连上。

楼主:
是的有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也只有楼主搞的定啊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