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新买的4G SIM卡路由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4-08-01):
情况是这样的,在国外念书,手机套餐是每个月30GB的4G流量,狠心在淘宝上买了个4G SIM卡路由器,经过1个多月漫长的等待终于收到货了。

打开一看发现尼玛没给电池,没给电池
想死的心都有了!!!
做了如下尝试还是不能开机,希望各位大大给个建议(不要说再买个电池了,贵不说寄过来还得2个月)

1.直接连接充电器,开机屏亮提示电池错误直接关机。
2.换上三星手机电池,如图所示,电池4脚左边3脚与路由器触点接触。
        开机屏亮,不提示电池错误,但几秒钟后又关机了。

3.继续使用三星电池,将左边第二个触点用纸片隔离,其他与2中一致。
        开机屏亮,提示电池错误,关机
4.连接上充电器,同时接上电池,连接方式同2
        显示充电画面,开机,不提示电池错误,几秒后自动关机。

猜测是手头的4引脚三星电池检测端子和这块路由器中间脚不匹配,导致了电池检测不通过从而无法开机。
说明下这块三星电池左起第一和第三引脚是电源正负极,另外2个引脚不知道是神马功能。

不知道这个3引脚的路由器中间引脚是否是温度检测端子,如果是的话是否对地接一个2K左右的电阻就成了?

顺便吐槽下路由器是菊花公司公司的!

网友A:
快递不给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递不给寄电池?

是啊,坑爹呢

网友:
拆开看下PCB,哪两个脚是正负极,剩下的那个脚接地,看下行否,电池检测脚一般是做拉低处理的,再说看你那个电压是5V,电池电压是否为5V?

网友:
30GB 4G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