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单片机如何实现拔打固定电话

楼主(2014-08-01):
单片机上有串口,只有三根线,Tx ,Rx , Gnd,想通过一个Modem拔打固定电话。

1. TB上找了一圈,这种modem是否适合?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 ... 6%BD%E2%B5%F7%C6%F7

2. 这类modem支持的指令协议叫什么?(单片机编程需要)

网友A:
可以,AT指令。

网友:
GSM 模块 AT 命令 不就可以么

网友:
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单片机,用单片机的一角用力按下电话机的按键,比如,110等等,就拨打出去了。试过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AT指令。

我之前的描述可能有误,

客户由厂内分配一路固定电话号码给我,当出现某类事件时,单片机去拔打一个固定的值班电话。

(用手机GSM的方式我知道,配一个GSM Modem,就可以实现)。

用固话去拔打固话,也是AT指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的描述可能有误,

一样的,AT指令是固话modem用了几十年的了,GSM modem为了保持兼容性才继承下来并扩充了短信等指令。

网友:
我们做了一个模块,实现电话机的功能,At指令控制的,你要是需要,可以给你看看协议。请给我你的QQ吧

网友:
发DTMF很难么,不行就拍脉冲,再不行买个电话,用模拟开关控制键盘。

网友B:
DTMF 有专门的芯片
找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TMF 有专门的芯片
找一下就好了

之前用过双音多频收发芯片:
HT9200 发送。
MT8870 接收。

楼主:
找了一个56K的串口modem,试了一下,基本满足要求,我想将电话挂断后直到
返回No Carrier之间的时间缩断,这个参数是否能更改?指令会是什么?谢谢!

试了两种情况,被叫直接挂机和被叫接听5秒再挂机
一、直接挂断
第00秒拔号
第13秒电话通
第22秒被叫直接挂断,
        出现提示音“你拔叫的电话忙,请稍后再拔”,不断重复
第39秒,上述提示音消失,变成忙音
第53秒,忙音消失
第55秒,收到No Carrier

接听几秒后,再挂断
第00秒拔号
第13秒电话通
第17秒接听电话
第25秒挂断电话,提示音为忙音
第53秒,忙音消失
第55秒,收到No Carri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的描述可能有误,

你是说用固定电话线来拨打电话吧?

这种情况用DTMF拨号芯片就可以了,比如MT8880/MT8888/HT920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用固定电话线来拨打电话吧?

这种情况用DTMF拨号芯片就可以了,比如MT8880/MT8888/HT9200A。 ...

单片机的板子已经有了,数量又很少,就不想再开发了,只想买个现成的直接用

网友:
直接找个支持电话线的普通modem就行了,控制也是AT命令

楼主:
今天到现看过,出现了一个新的麻烦,客户厂内用的是IP电话系统,电话号码是存在电话机里的,电话线就是网络线(平是用电脑上网那种)

我这边还是串口拔号出去,用串口转TCP/IP的设备行吗?(比如moxa的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