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不上电,能修复么?

楼主(2014-08-01):
儿童车的蓄电池,6V4.5Ah,不知是过充还是放的时间太久,没电了,也充不上电,看坛上有几个帖子谈到激活、修复,没搞明白,请问这个电池还能修复使用么?如果不能修复怎么处理?上面有个不能扔垃圾桶的标识。

网友:
过放对铅酸电池几乎是绝症,本人按各种民间验方处理十多只,从未成功过。

网友:
可以用高压小电流修复,只要不是物理损坏有效果。

网友:
过放热失控都是绝症。看看是不是失水,如果不是基本没有救的价值。
如果是放的时间长了也不至于充不上电。

网友:
这种铅酸便宜换新的,不要了送收废品的,想折腾换锂电。

网友:
用8.333KHz的恒流脉冲去充电,会慢慢充进去的,单纯的直流高压比较难,因为里边的硫酸铅,都成颗粒晶体了。

不过此类电池即使用脉冲手段修复,能充进去电,也会很快报废的,机板损伤严重,个别的在修复后,可能会发生极板膨胀,把电池的塑料外壳撑裂(不是高温所致,就是极板膨胀),寿命大部分会比较短暂,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对于大部分电池都是有效的,失败概率很低。

曾经有个放置里大概3年的6V/4AH电瓶,直流充电电流只有几微安,用这个办法充电,起初电流也是微安级,1小时后,电流上升到1mA多,24小时后,电流上升至147mA,48小时电池充满,放电正常。后面的事情不清楚了,无聊给一个样机测试的,后来样机还给人家了。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 里面提到有便宜的铁锂买  2元一个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727783

网友:
给小孩子用的,就算能修好也别用了,上面提到会鼓包,不安全。

网友:
唯一的价值就是去换新的时候这个旧的给他能抵点钱!!!
不用修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准备报废。

楼主:
这东东还不能直接扔垃圾桶,问问收废品的要不要.

网友:
先使用恒流充电,如果这个办法不能挽救,就只能报废

网友:
再买一个也花不了多少钱,别弄爆了。

网友:
有一组电瓶过放电出现了这种情况,用电源箱小电流弄了两天之后充放电倒是可以,就是容量上惨不忍睹。所以玩玩可以折腾下,否者可以拿去回收了~~~我的是12v*4,20ah 电动车电瓶。

网友:
换个新电池吧!

楼主:
买了个新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