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路由器上的flash好多是SPI型的,一般嵌入式都NOR或者NAND

楼主(2014-08-02):
如果是用SPI flash 这个需要主芯片特别支持的么?
如果S3C2440或者S3C2410等不用nor或者nandflash  而用SPIflash可行?

网友:
spi 还需要啥支持,什么芯片都行,并口才不一定都支持

网友:
spi只是传输接口,和它相对的是并行传输。spi的也属于nor。

网友A:
spi flash特点:IO少,体积小,成本低,容量低,读取指令基本通用,速度还可以

而路由器的设计需求是什么?
程序不是很大,速度没有过多要求,尽量控制成本。。。于是spi flash就成为了很不错的选择

至于楼主说的那种并口FLASH芯片,可以试着自己分析一下。。。一样的道理
需求决定了供给

网友:
楼主在玩OPENWRT?我这阵子也想研究下。

网友:
SPI接口的Flash也是NOR型Flash,
现在的串行Flash通常还支持4线模式(普通SPI一收一发,4线模式四收或四发),并且时钟可以到上百Mhz,算下来吞吐率可达50MB/s以上,并且价格很便宜,4M才2~3块钱
如果想用串行Flash替代原本的并行Flash作为程序存储器,要确定主芯片是否支持串行Flash并且能从串行Flash加载,像2440这种老芯片就支持不了
如果想用串行Flash作为数据存储器,如存个字库啥的,完全没有问题,直接使用标准SPI接口就可以读写

网友:
不支持 也可以自己写个BootLoader 来支持。 这种芯片  一般程序运行都是在RAM中的 ,写个启动程序,读取spi flash,加载在ram中运行,不过如果本身不支持这种启动,那就要外扩并口的启动程序的存储器,这样就是脱裤子放屁了, 有很多是在CPU内部有固化简单的bootloader的。这样可以升级的。要么就硬件上做控制器映射SPI的地址空间,就可以在spi 中直接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flash特点:IO少,体积小,成本低,容量低,读取指令基本通用,速度还可以

而路由器的设计需求是什么? ...

是否芯片内部已经固化了这种驱动   一般的单片机外扩spiflash  hex放进去不能运行。难道单片机里写个bootloader把hex放外部flash也可以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芯片内部已经固化了这种驱动   一般的单片机外扩spiflash  hex放进去不能运行。难道单片机里写个boot ...

这个取决于芯片的设计,不可一概而论

如果RAM很大,都可以把hex挪到RAM里再慢慢执行

网友B:
这个支持 spiif的就可以哦  lpc1788也可可
修改 错别字

SPIFI  http://baike.baidu.com/view/8657211.htm?fr=aladd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支持 spiif的就可以哦  lpc1788也可可
修改 错别字

SPIFI 了解了,估计路由器是这个技术
但是如果芯片支持在ram运行,可以在内部flash里搞个bootloader  然后bootloader加载spiflash里的hex到ram里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取决于芯片的设计,不可一概而论

如果RAM很大,都可以把hex挪到RAM里再慢慢执行 ...

是的  内部flash搞个bootloader  把外部的hex全部加载到ram里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SPIFI 了解了,估计路由器是这个技术
但是如果芯片支持在ram运行,可以在内部flash里搞个bootloader  然 ...

是可以的,路由器刷新固件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 载入到更新程序在ram启动,然后固件也传到ram里 慢慢往flash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