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请教这种接线TD端子上面的白色贴纸在哪里购到?

楼主(2014-08-02):
在淘宝里怎样搜?谢谢!!!

网友:
标签纸 brother

网友:
这个,做控制柜会用很多,都是跟代理商拿货,跟端子台配套

网友:
上面用来贴端子定义的贴纸

楼主:
标签纸是比较软的,TD这种比较硬的且是光面的,供应商提供是定位数时,我装配电箱时,有时需要组合不同的位数,所以想购长一点,回来自己裁。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c8ecgg7c1a#detail
网上随便搜了一下  TD标记条

网友:
标签纸  淘宝 电子市场都行

楼主:
呵,果然是万能的坛,谢谢各位!!!

楼主:
还想问一问各位,有没有质量好一点的TD端子介绍!!

网友:
习惯用欧式端子 uk系列

网友:
uk系列的好,楼主的这种看起来就不上档次

楼主:
呵呵,我们的设备不高档,用TD的方便一些!

网友:
线号机用白色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