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格力Q迪空调遥控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4-08-02):
此遥控器分两层,可是外层与内层明明对应,可是从外面按与里面按功能不一样,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仔细看图就知道原理了。图还是自己拍的。

网友A:
没看到节能键上面有个小按钮,对应位置的上盖上,还有个凸点。

网友:
对 就是那个凸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节能键上面有个小按钮,对应位置的上盖上,还有个凸点。

有道理,还真没有想到那个小点,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靠,刚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宿舍的遥控器失踪了,是被楼主拿去研究了吧
多么镜像的遥控器啊,只是里面某些功能按键被屏蔽了

网友:
里面有一个按键,合上时按键按下则切换模式!仔细看灯光和节能中间的孔!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打开就知道那个小凸点是组合按键

网友:
作为电工,连这都没想到,你老板造吗?

网友:
松下九几年的空调上就这种模式

网友B:
和我的一样,楼主买的多少钱

我的小一匹1900
大一匹2000

每台另收100安装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一样,楼主买的多少钱

我的小一匹1900

什么型号,我也要买空调,参考一下

网友:
我家有一个那个盖子上有一个小柱子顶住下面的导电胶

网友:
相当于有个shift键

网友C:
格力空调,全直流变频,什么叫全直流变频

网友(2014-10-15):
引用 网友C:
格力空调,全直流变频,什么叫全直流变频

同问,这些厂家天天都有新概念,       创维酷开云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