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被雨淋了,识别不了,求救

楼主(2014-08-02):
昨天下雨,放在窗边的移动硬盘被漂进来的雨淋到了(昨天没用),今天接上一看,没有看到盘符,看了设备管理器,硬件设备连接上正常的,求救.

网友A:
换个移动硬盘盒试试。

网友B:
把硬盘拆出,清理一下硬盘主控板,确保干燥后再用主板直连硬盘看一下。
还不行就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去数据恢复了,数据无价。。。

网友C:
用太阳晒一会儿试试?

楼主:
就中只有一个盘,换了另台电脑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移动硬盘盒试试

就中只有一个盘,换了另台电脑也是不行

网友D:
估计里面有好多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里面有好多好东西

好东西是有,不过估计不合兄弟你胃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拆出,清理一下硬盘主控板,确保干燥后再用主板直连硬盘看一下。
还不行就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去数据恢 ...

先拆开晾一下,下午看下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太阳晒一会儿试试?

先拆开晾一下,下午看下结果如何。

楼主:
拆开来看了,没有看到明显的有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来看了,没有看到明显的有水的地方

用无水酒精清洗电路板和接插件。

网友:
电吹风可以上场了,我落水的手机就靠它救活的

网友:
下雨受潮,数据溶化在外壳上了,也有部分流到桌子上了。

网友:
水没干就通电了,不怕烧了

楼主:
吓死我了,一直到下午两点都识别不了。风筒吹什么都试过了,正准备拿到电脑城去修了,监走前还是拿到电脑上试一下,还真行了。谢天谢地,差点被这玩意玩到破产了。看来要多买一个来做数据备分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吓死我了,一直到下午两点都识别不了。风筒吹什么都试过了,正准备拿到电脑城去修了,监走前还是拿到电脑上 ...

你现在最好备份一下了。说不定哪天挂掉,我上次两个重重地摔在地上,居然没事,我还是备份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最好备份一下了。说不定哪天挂掉,我上次两个重重地摔在地上,居然没事,我还是备份一下了。 ...

说的极是

网友F:
.。作死,你应该拆开来看看有没有水再上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作死,你应该拆开来看看有没有水再上电的、、、、

只是一点水飞到了上面。不是那种从水里面捞出来的进水,原以为没事,结果接上电后看不到盘符,果断拔了。话说,这种移动硬盘的防水做得真差.